[工仪] 求助用信号发生器测量RMS电压的疑问

楼主(2022-05-06):
使用信号发生器,设置正弦波形,频率设定为1Khz,电压设置为5VRMS,但是用RMS万用表在信号发生器输出处测量交流AC电压值显示是1.414V左右,非常纳闷,理论上说应该是5V呀,怎么会是1.414V左右的电压,将频率设置为50hz也试过还是一样,想不明白为什么,希望知道的大神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信号源输入有点衰减吗,换个电压看看

网友A:
前面说信号发生器,后面说示波器输出?不明白。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设定好信号幅值,输出口测量的话一般测量值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信号发生器,后面说示波器输出?不明白。

抱歉已经修正,打字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设定好信号幅值,输出口测量的话一般测量值翻倍。

我设置的是正弦5.0vrms 但是我用真有效值表测到的结果却是这样的,频率改成50HZ也试过还是一样,想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是正弦5.0vrms 但是我用真有效值表测到的结果却是这样的,频率改成50HZ也试过还是一样,想不通

...

那么多表都没个示波器吗?

1.414对应峰峰值是4V左右。

另外正弦波有效值和频率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表都没个示波器吗?

1.414对应峰峰值是4V左右。

看信号发生器内可是5V RMS电压呀,我觉得应该是信号发生器内设置5.0VRMS电压,万用表显示5.0v ac交流电压,若信号发生器改成5.0vpp电压显示1.414V有效值电压是正常的,现在是5.0VRMS电压显示却是1.414,是不是不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信号发生器内可是5V RMS电压呀,我觉得应该是信号发生器内设置5.0VRMS电压,万用表显示5.0v ac交流电压, ...

万用表两个一致,出问题概率不大。信号发生器也是可能坏的,先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吧。

万用表有最大值模式,看看最大最小值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信号发生器内可是5V RMS电压呀,我觉得应该是信号发生器内设置5.0VRMS电压,万用表显示5.0v ac交流电压, ...

你波形发生器设置成高阻模式了,高阻可能和万用表形成分压,导致测不准。
设置成50欧看看,

网友:
接个示波器看看,看示波器测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波形发生器设置成高阻模式了,高阻可能和万用表形成分压,导致测不准。
设置成50欧看看, ...

信号发生器默认就是50欧姆的吧?看图

网友:
可能信号发生器坏了,或者超出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幅度范围了。这个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可能没这么大。

网友C:
会有人不小心设置的是一通道,输出的是二通道。再就是注意偏移量调成0

网友B:
分别设置50,1M,10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人不小心设置的是一通道,输出的是二通道。再就是注意偏移量调成0

感谢,真的是一说一个准呀,真的设置在1通道,接在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设置50,1M,10M试试。

感谢 发现问题了 我是设置在1通道,线却接在2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发现问题了 我是设置在1通道,线却接在2通道

上面提到的阻抗匹配问题还是要注意。不然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结果会不一样。
外部阻抗多少就要在信号发生器上设置多少。
你现在是高阻,万用表一般也是高阻10M左右,所以测量误差可能不大。示波器阻抗可能只有50欧,就不能用高阻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提到的阻抗匹配问题还是要注意。不然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量结果会不一样。
外部阻抗多少就要在信号发 ...

我不是很理解阻抗匹配的意思,是不是夹在信号发生器输出2极的负载要和信号发生器的内阻一样才能测量准确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而刚才那个设置就是可以人为的改变信号发生器的内阻是这个意思吗?举个栗子来说例如 夹在信号发生器输出2极的变成一个500欧姆的负载(纯电阻)那么就需要将信号发生器内的内阻设置为500欧姆 ,只有这样才能阻抗匹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理解阻抗匹配的意思,是不是夹在信号发生器输出2极的负载要和信号发生器的内阻一样才能测量准确 ...

1、先说为什么需要阻抗匹配:
信号发生器内部串联了一个50Ω固定值的电阻,这个电阻会和外部的负载电阻形成分压,也就是内部的这个50Ω会分掉一部分电压。
外部电阻越小,内部分掉的电压也越大,实际输出电压就越小。
如下图,外部负载分别是10M(一般万用表内阻)和50Ω(示波器输入阻抗)时候实际输出值(测量用的万用表内阻设置1000TΩ,不会影响被测电压)。

2、信号发生器是如何进行阻抗匹配的:
信号发生器内部串联的输出电阻是固定的50Ω。 所谓设置"设置输出负载" 实际是根据负载阻抗来改变输出电压,以抵消内部电阻分掉的电压,让外部"看起来"等于设定值。根据分压电阻公式:V/Vset=(RL/(RL+50))  得到V=(RL+50)*Vset/RL
假设设定值为7.072V峰值,按上面公式计算出要让外部得到7.072V峰值电压,实际需要输出的峰值电压V=14.144V峰值。

如下图,将信号设置为14.144V峰值电压即可让外部得到5V有效值电压(第三幅图),如果按设定值7.072V峰值电压来输出只能得到2.5V的有效值电压(第二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