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又废一个路由器 buffalo WHR-G300N

楼主(2022-05-06):
巴比禄的路由器好像还不错,只是后来慢慢就在国内少见了,真是买啥牌子倒啥牌子。这个whr-g300n买过两个,还算稳定,昨天突然电网断电,再来电,这个理由就挂了,五个网口灯一直忽明忽暗的亮,有几个面板灯也是一闪一闪,可能就是没过自检吧。

不知道这种情况,还有维修的可能吗?

网友A:
不是有ttl接口上uart查看跑码情况

网友:
AR7240的机器,没必要折腾了,换个WIFI6的爽歪歪。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水星的路由器,也是出现类似情况,没法修,换新的吧

网友:
我有个没用的,20包邮给你

网友:
查查电源正常否。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时间长了可能电源 的电容不好了,一旦断电就难在启动,我遇到过

网友:
路由好像蛮难修的

网友:
老机器没必要修,买个二手的比修好

网友:
说不定是固件的问题,刷个机试试看

网友:
这个路由器听说稳定性比较强

网友:
ar7240的机器,上ttl看看

网友:
2.4G路由,用这么长时间也够本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换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ttl接口上uart查看跑码情况

那四个点?没搜到顺序,估计弄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试试,时间长了可能电源 的电容不好了,一旦断电就难在启动,我遇到过 ...

等把另一个路由拿过来看看,不过用表测了下电源输出,倒是12v。

网友C:
其他牌子的路由也碰到同样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后正常了,检查下有无reset按钮

网友:
修这个技术要求高

网友:
这路由器是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牌子的路由也碰到同样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后正常了,检查下有无reset按钮 ...

reset按了,没啥反应,估计要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