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广州中控ZK-808门禁如何复位吗?

楼主(2022-05-06):
商铺搬走,门禁要改密码,但是没有管理员密码。试着短接图中红圈的跳线,发出十声响声后会有特别的一次响声(不知是不是恢复了设置),结果原来的开门密码都失效了。问了厂家的人员,叫我两个方法改密码:

1、#123456#21新密码#
2、*9999#5新密码#新密码#**

试过都不行。感觉123456和9999都不是管理密码,要么就不是这样按。再问就不愿多说了,叫我直接换。

有朋友知道这个门禁如何恢复么?默认管理密码是什么?

网友:
直接换掉就是了,现在技术这么成熟,还被他垄断了不成?

网友:
这个还真要有用过这东西并且有去研究的才知道,所以能找到答案的概率很小很小。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要先短接排针,在通电

网友:
有的是用超级管理员ickafuwei

网友:
找厂家要一份使用说明。

网友:
现在图片老是缓冲,越来越慢了

网友A:
硬件系统初始化
       (1)断电。
       (2)按住出门按钮(即GND和BT短路)
       (3)上电,并继续按住出门按钮,听到蜂鸣器嘀嘀……长鸣,几秒后蜂鸣器停止长鸣,初始化成功。默认初始密码: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系统初始化
       (1)断电。
       (2)按住出门按钮(即GND和BT短路)

感谢分享,第二步是短接OPEN(黄线)和COM(蓝线)吗?试过短接这两根就开门。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第二步是短接OPEN(黄线)和COM(蓝线)吗?试过短接这两根就开门。
明天试试。 ...

先试试你之前的短接PIN方式。

网友:
这个确实很便宜,厂家也不愿多费口舌,因为又挣不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系统初始化
       (1)断电。
       (2)按住出门按钮(即GND和BT短路)

这个真不错,值得收藏,专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系统初始化
       (1)断电。
       (2)按住出门按钮(即GND和BT短路)

大佬主板我看半天也没找到bt这个端子 您说的是那个端子 求解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主板我看半天也没找到bt这个端子 您说的是那个端子 求解 谢谢

出门按钮就是这两个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出门按钮就是这两个端子

大佬 这里没有bt端子  开门看样子是接gnd+open吧  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 这里没有bt端子  开门看样子是接gnd+open吧  感谢指点

我也没弄过这个,但单位门是这种,门里面有个墙壁开关,按一下开门。应该就是这两个端子按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弄过这个,但单位门是这种,门里面有个墙壁开关,按一下开门。应该就是这两个端子按过去的。 ...

好的感谢  学习了

网友:
面板都按破了,换个吧,开门是push.

网友:
这种门禁系统是各自为政,各个厂家的门禁系统不通用,换主板必须换原厂家的,要不然家里的门铃、电话、视频都不能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