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平板没用了,拆屏幕做个便携显示器

楼主(2022-05-06):
制作过程视频点这里
一台闲置多年的旧平板电脑,基本没什么用途,扔了还可惜。想了半天,忽然发现我拍视频的时候缺一个随身的小显示器,于是拆下屏幕,买了块驱动板改造成一个小显示器。

其实就是拿亚克力做个外壳,制作过程录了视频但是基本没怎么拍照。这是成品效果,接在我录视频用的运动摄像机上
之前录手工视频,经常录着录着自己都在镜头外操作了自己还不知道,因为摄像机在自己头顶看不见,有了这个监视器应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情况了
正面什么都没安排

驱动板是12V供电,改造成USB和电池双供电,通过开关切换供电来源。电源开关打开为电池供电,关闭开关插上电源之后电源同时给电池充电和给屏幕供电。
此时电池只充电不放电。驱动板上有开关,可以单独开关屏幕。
因为计划放在桌子上使用,所以所有的接口都在上面。

背面用铝塑板简单做了个后壳

实测显示器使用外接电源同时充电的电流,我用的是500ma充电板,所以充电供电同时进行,一般的USB插头也足以支撑了

网友:
旧平板又可以战斗几年了。

网友:
废物利用,绿色环保

网友:
谢谢分享,偶上次捡了屏到现在还没打算咋玩呢,虽然多数都说不好玩,但我觉得做个电视还是不错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970-1-1.html

网友:
我的平板一般都是屏幕坏,只能拆个电池,还没啥卵用

网友:
平板显示器要带触摸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切换开关可以省略掉,原电路加一颗二极管就可以自动切换供电模式。

网友:
旧物利用,变废为宝。

网友:
成本多少啊?

网友:
废物利用又能玩了

网友A:
前段时间用ipad3 内屏加网上买的板子和外壳改了个显示器,放办公室看电影。好得很!
就是分辨率太高(2048*1536),文字看起比较费力

网友:
我有台学习机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平板电脑。

网友:
好创意,旧物利用。

网友B:
求推荐驱动板卖家,手里几个平板早就想改了

楼主:
驱动板45,升压板2元,好像没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推荐驱动板卖家,手里几个平板早就想改了

随便搜,然后把你的屏号发给对方看看有没有对应驱动板。没有的话换个卖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用ipad3 内屏加网上买的板子和外壳改了个显示器,放办公室看电影。好得很!
就是分辨率太高(2048* ...

可以在windows里设置,这个尺寸设置为150%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搜,然后把你的屏号发给对方看看有没有对应驱动板。没有的话换个卖家再试试 ...

最简(只VGA)驱动板一般多少钱一个?

网友:
我有个kindle fire,正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两个旧平板,都不知道怎么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