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串13并的灯板买多大恒流源

楼主(2022-05-06):
一批太阳能供电的路灯我想改成用市电供电,有这种恒流源吗?灯板是3串13并,网上没找到。

网友A:
看样子像1瓦的灯珠,300毫安左右电流。三颗并联900毫安,散热好你就满功率跑,散热一般你就按75%电流算。再保守一点的话就按60%电流算。

网友B:
这种灯珠一般是1W或1W以上,找个9V3A的恒流源可以降功率使用,使用时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C:
3串13并    1串电压在3.3左右  灯珠功率不知道是0.5W 1W 还是3W         电压是9.9V左右  0.5W灯珠电流1.96A  1W灯珠电流在3.93A 3W灯珠电流在11.81A,路灯应该不会用3W灯珠, 大概率可能用的是1W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1瓦的灯珠,300毫安左右电流。三颗并联900毫安,散热好你就满功率跑,散热一般你就按75%电流算。再 ...

3串13并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珠一般是1W或1W以上,找个9V3A的恒流源可以降功率使用,使用时注意加强散热。 ...

没有9v恒流源啊,用9v开关电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串13并    1串电压在3.3左右  灯珠功率不知道是0.5W 1W 还是3W         电压是9.9V左右  0.5W灯珠电流1.96 ...

用开关电源供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灯珠

库房存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开关电源供电可以吗

看灯板没有限流电阻,最好弄个恒流模块,也不贵4015也就6块左右,3A以上要加强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9v恒流源啊,用9v开关电源行吗

可以,但是尽量用输出电流大的,或者能限流的,否则电源用不住。

网友:
自己买个boost芯片,做一个恒流驱动就行。没多少难度

网友:
电压、电流、功率合适,用什么电源都行,最简单就是电阻限流

网友:
用12v电源+pwm

网友:
都已经开始DIY灯泡了吗?

网友:
这种一般是12V的开关电源直接供电的,开关电源先调低电压,接上不够亮再慢慢调高就好了,要买带恒流的电源,恒流大约4A,开关电源选择50W的,例如明纬LRS-5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