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我这I5 9500F CPU是魔改过的吗?

楼主(2022-05-06):
闲鱼淘的主板和U,收货后才发现主板和U是魔改的。主板原来是华硕B150M-V plus,现在主板开机显示型号是B365M-V plus。CPU是I5 9500F,在这主板能开机使用,装在其他B150主板点不良。有两个问题请教高手。1. 主板可不可以刷回原来对应的BIOS固件
2. 魔改的CPU,能不能把后加的绝缘纸去掉,然后能在其他主板上运行。魔改的CPU有没有进行过写码之类的操作,我是怕把魔改过的CPU的绝缘纸去掉也不能在其他主板上使用。亏死了,收货快了。
后续
不过感觉也不亏。I5 9500F+魔改的B150主板:740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A:
主板刷回原厂bios 就只能点6/7代。cpu把护舒宝拿掉只能在 310 360 365 390 370的板子点。

网友B:
去掉贴纸会烧主板和cpu

网友C:
1主板bios得魔改才能用9500f这个cpu
2cpu需要屏蔽某些脚位才能用主板
3如果cpu需要用在其他主板并不魔改需要b300 h300 z300系列主板
4主板恢复bios会导致点不亮 b100 b200 系列同理

网友D:
这个cpu是oem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100包邮解君愁,哈哈

网友E:
板子可以刷回来,不过不建议,一来B150在咸鱼上不值钱,二来不刷也能用六七代CPU,只有部分不支持了而已魔改BIOS多半是刷微码搞的,说白了就是往CPU支持列表里写东西。
CPU把那些屏蔽贴纸去掉就可以上八代板子了,这玩意我们图吧叫它护舒宝。
12代I3性价比太高了,U板套加起来千元出头就能拿到,说实话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真不如上12代

网友F:
口袋决定脑袋,不在乎钱的话两件都换掉,再不济换主板撕胶布,其实维持现状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上b360主板撕掉贴纸,上b150/z170等主板需要保留贴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板子可以刷回来,不过不建议,一来B150在咸鱼上不值钱,二来不刷也能用六七代CPU,只有部分不支持了而已魔 ...

12代I3性价比太高了?此言何解,还请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刷回原厂bios 就只能点6/7代。cpu把护舒宝拿掉只能在 310 360 365 390 370的板子点。 ...

OK。楼下的说烧,是指去掉贴纸装回魔改的主板才会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贴纸会烧主板和cpu

是指去掉贴纸装回魔改的主板才会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cpu是oem的吧

估计是,反正是掉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可以刷回来,不过不建议,一来B150在咸鱼上不值钱,二来不刷也能用六七代CPU,只有部分不支持了而已魔 ...

是的。先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口袋决定脑袋,不在乎钱的话两件都换掉,再不济换主板撕胶布,其实维持现状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

花钱学到点东西。目前用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M2启动,能识别不能坐启动盘。

网友H:
可以刷回去。cpu去掉贴纸就行啥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刷回去。cpu去掉贴纸就行啥都不影响。

好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2代I3性价比太高了?此言何解,还请大佬解惑

9500F套装千元就能买到,但板子多半是老旧的Z170之流,I3 12100F+H610全新也就略贵几十块,PDD上1050块就有,平台这种东西价格相差不多就是买新不买旧,一般人来说两者都够用,如果要求高一些,I5 12400F+H610也才1500出头,这级别性能已经很离谱了,相差不多的话,与其倒腾这些二手,真不如全新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9500F套装千元就能买到,但板子多半是老旧的Z170之流,I3 12100F+H610全新也就略贵几十块,PDD上1050块就 ...

谢谢。确实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主板bios得魔改才能用9500f这个cpu
2cpu需要屏蔽某些脚位才能用主板
3如果cpu需要用在其他主板并不魔改需 ...

专业。继续用魔改的主板,直接装5-6代的U,应该能直接点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