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TG-3工控剪刀脚键盘

楼主(2022-05-06):
TG3一向以军工键盘著称,同时也涉及工业键盘,做工很扎实。老黑轴的警用版手感很不错,那可是背光键盘的老祖,因为放在警车里光线不会随时都那么充足,背光是很有必要的。没想到TG3也出品这样剪刀脚键盘,到手就拆。工控键盘嘛,磁环当然要来个大点的。话说这键盘线得有2米长。很小巧键位很标准,而且一般的常用键都有。

背后平淡无奇,带两个脚撑。

铭牌,中国制造

打开背板,这 结构也挺简单的啊

控制电路板

这边就是按键部分,一块铁板和密密麻麻一堆小螺丝

拧了半天螺丝终于把铁板卸下来了,这螺丝真是出奇的小。

铁板下面就是是薄膜线路板

这线路板可不是一层的,一共有3层。线路印制在上下层,中间层没有线路,但是中间层在按键位置是镂空的。按下一个字母键,上层线路受到挤压,穿过中间层镂空的位置与下层线路接触,这样电路就通了,于是你的电脑上就会打出一个字母。放开按键,上层线路靠自身弹性自动弹回,电路就又断开。哈哈,挺巧妙的设计啊。

这就是上层线路,粘着好多胶碗。

线路板紧紧贴着的就是这个,按键板

按键板翻过来,其实就是键盘的正面

扣个键帽看看结构撒,就是小马扎的结构。扣键帽小心了,容易把整个剪刀脚全扣下来。

从侧面的缝隙往里面瞅瞅,可以看到剪刀脚的侧面,大键还是需要平衡杆。

拆解完毕装回去,这小键盘也还挺耐看,但我还是更喜欢带数字区的标准键盘。

手感:哈哈,就是笔记本键盘的手感,虽然是同样类型但是又比笔记本好不少。原因在于这样的剪刀剪键盘的键程要比笔记本长一点。笔记本的键程一般在1.5mm左右,但是这种键程在2-2.5mm左右,就只长了1mm,但是敲起来就畅快的多不像笔记本就跟敲钢板似的。有些程序员和写文案的特别钟爱这样的键盘,打字轻松又比较静音,而且可以打的非常快,提高工作效率。以前这种键盘还挺常见的,长城、联想、TCL、同方、爱国者等等都出品过这类型的键盘,基本上都是精模代工。知名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明基出品的海湾海贝,某鱼上的二手海湾海贝都不算太便宜,全新的话那就是收藏价了。大厂罗技樱桃也都在出剪刀脚键盘,那价格怎么都比普通键盘贵一些。

网友A:
科普一下什么叫剪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普一下什么叫剪刀脚?

就是类似笔记本键盘那种结构的键盘

网友B:
这么喜欢笔记本键盘的手感的话可以去咸鱼翻翻平板电脑用的迷你键盘,很多几十块的便宜货用的也是这种结构,而且还带触摸板甚至有个标准USB口可以扩展,用的还都是pogopin磁吸连接器,去某宝上十块钱买根pogopin磁吸线就可以当成普通键盘用了

网友C:
这种键盘打字确实舒服,可惜没有标准104布局的

网友:
键盘很薄的

网友D:
剪刀脚的键盘打字是很舒服的! 联想有款JME8002E蓝牙的键盘就很不错!

网友:
没有小键盘的?

网友E:
和笔记本键盘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笔记本键盘差不多啊

同一类型,但是手感更舒服

楼主:
是的没有小键盘,但是它有个厉害的功能,按下FN键,框框里的区域就化身数字区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普一下什么叫剪刀脚?

剪刀脚就是笔记本上的那种,跟普通键盘很不一样这个是普通键盘,按键下面是个导柱,然后插在一个槽里。大部分键盘都是这种结构,时间长了导柱和槽摩擦会变大,键盘就会卡涩。

剪刀脚结构完全不一样,是这种

笔记本上就是这玩意

明基海湾海贝

IBM的SK-8835,都是超级经典的剪刀脚键盘

这种结构的好处就在于从不出现卡键,而且可以做得非常薄,方便携带。但并不是超薄键盘就一定是剪刀脚的,下面这两个也很薄,但结构还是普通火山口结构。

这种火山口结构也有很多手感非常好的键盘,康柏的美蓓亚系列键盘手感简直妙极。
经典的RT101

键帽帅的一比

就是最常见的方形导柱,但是那手感完全不一样的

同样经典的RT6656TW

这键帽非常细腻

按键用的是宫柱式结构。导柱部分是赛钢材料,可以长时间保持顺滑,手感牛掰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刀脚的键盘打字是很舒服的! 联想有款JME8002E蓝牙的键盘就很不错!

你说的是这个吧,这键盘啥都好,就是FN键的位置太反人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刀脚的键盘打字是很舒服的! 联想有款JME8002E蓝牙的键盘就很不错!

还要看键程,太短也不行

楼主:
这种键盘主要是追求打字速度和便携,所以造的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喜欢笔记本键盘的手感的话可以去咸鱼翻翻平板电脑用的迷你键盘,很多几十块的便宜货用的也是这种结构, ...

以前买过几个后来又出掉了,现在又买了两个,哈哈,算了不买,这些个东西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键盘打字确实舒服,可惜没有标准104布局的

剪刀脚的104布局以前还很常见,近几年少了些,但还是有,有些价格已经被JS炒了好几倍。我跟这键盘一起买了另一把就是104标准布局。你想买的话,去某鱼上搜:安耐美键盘,是全新的纯正剪刀脚,样子还很美腻,价格绝不高

网友F:
J用的肯定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J用的肯定很贵吧

是要贵一些,但也没贵的离谱。国内现在TG3没有官方购买渠道,倒是某鱼上很常见,价格很白菜

网友(2022-10-04):
我有个明基的键盘,用着很好用,就是被妹妹玩劲舞把方向键弄坏了。放了几年,再拿出来用,发现手感偏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