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58XT闪迪求开卡软件,为了恢复数据

楼主(2022-05-06):
主控:SM2258XT_BGA144_4BGA152_4L_R0724

SanDisk 60324 064G MALAYSIA 9465YXFPD03J
SanDisk 60324 064G MALAYSIA 9516YXEF20JV

闪存ID:PF29F04T2ANCQJ1
SDUNCIAMA-032GB
SDTNAIAMA
SDTNAIAMA_H45-64GB
SDUNCIAMA-064GB

45 3E 99 B3 7A 6B

网友A:
要数据就别开卡 开卡以后数据就基本找不回来 数据比较重要的就直接找数据恢复的 不重要就放弃找回吧 找回的钱够你买几个120G的固态了

网友B:
既然在求开卡软件的话,八成是已经开过卡,失败了,开卡的第1步,就是清空闪存芯片,比你脸擦得都干净,凉凉,直接扔了吧,再补充一下,就这种烂摊子,就算你给钱,他们也不干,就算你瞒着也没用,他们那边一读,闪存都是空的,啥都恢复不出来

网友C:
不是有专门的数据恢复软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在求开卡软件的话,八成是已经开过卡,失败了,开卡的第1步,就是清空闪存芯片,比你脸擦得都干净,凉 ...

那估计完了,都试了好多个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就别开卡 开卡以后数据就基本找不回来 数据比较重要的就直接找数据恢复的 不重要就放弃找回吧 找回的 ...

也是正常使用,突然不能识别了,想着开卡后在进行数据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专门的数据恢复软件的吗

现在是不能被识别,短接能被识别到,有软件也识别不到盘

网友:
恢复数据不应该用的是2258XT的Easytool吗
开卡必擦除Flash 数据就没了
先搞清楚开卡是什么

网友(2022-07-22):
别开卡!不然数据就永遠找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