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买个OBD公头和一个圆形电压表头做个OBD电压表,方便看汽车电瓶的电压

楼主(2022-05-06):
准备买个OBD公头和一个圆形电压表头做个OBD电压表,方便看汽车电瓶的电压。

圆形电压表方便开孔,买个长条的OBD,平时一直插在车上,每次上车启动前可看下蓄电池实际电压。

那么问题来了,有便宜点的电压表头吗

也有人是直接开孔安装的

网友A:
OBD会一直通电,怕造成电瓶亏电,而且会占用OBD接口。

我用的是之前在数码值得买版块买的带电压显示的车充,好像不到10元包邮吧。缺点是需要开启电源才能看到。

网友:
装个带电压显示的车充放在点烟器接头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D会一直通电,怕造成电瓶亏电,而且会占用OBD接口。

我用的是之前在数码值得买版块买的带电压显示的车充 ...

用的时候插上看看,平时拔下 或者加装一个开关

车充要启动之后才能看,没什么意义

网友:
我也是买有电压显示的车充

网友B:
点烟器最方便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烟器最方便不是

大部分的车,点烟器那都是启动后才通电,我想看的未启动发动机之前的蓄电池电压

网友C:
点烟器接口打开钥匙就通电,没发动车之前就是电瓶电压,虽然还有其他用电器接入,但影响不大,完全可以认为这就是电瓶的空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烟器接口打开钥匙就通电,没发动车之前就是电瓶电压,虽然还有其他用电器接入,但影响不大,完全可以认为 ...

对的,那不用改了

网友D:
obd的数据中,应该是有包含电压值(得看具体车、具体数据)

网友:
什么车,多媒体上没有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obd的数据中,应该是有包含电压值(得看具体车、具体数据)

我的车看过 是通常电的

网友:
这类有现成的工具卖,我几年前买过一个,几十块钱,叫优驾的,完整的odb诊断功能,app还能记录驾驶路线,不过现在不怎么用了。
如果只偶尔测下启动电压,把odb头引出来用万用表不是更简单

网友:
车充才好吧

网友:
OBD常电。
车辆关闭后CAN总线似乎不一定还有信号。所以需要自己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