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费思368 山寨版福禄克189/187 拆机测评

楼主(2022-05-07):
除了按键排列不一样,其余的全面模仿!
用料完全不是一个档次,测量速度不相上下吧,频响应该比187/189好,我没测试,看手册上好像频响能到200K。过多的测试就不做了,一个山寨表,而且还比较冷门!
直流电压精度马马虎虎了,其它档位还行,笔座之前被人装反了!主板屏蔽盖下面刷了漆!,,,,。。哈哈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电容量程开路都是-----五条杠,这个问题之前没注意过,在我拆机重新安装笔座后,测量电容发现的问题,之前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了,但是貌似也不影响测量,只是看不到底数了!后来我发现我的187个别量程也是显示一排杠!!!!!有点尴尬!

网友A:
生产日期真是溜的很,20121212,好像有很多厂家模仿过187,好像优利德ut19还是啥的,代工过吧,记不清了

网友:
哈哈,也还可以

网友B:
不错,能值个300,500的。

网友:
敢标中文名字的产品不多啊

网友C:
真实的可用频响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产日期真是溜的很,20121212,好像有很多厂家模仿过187,好像优利德ut19还是啥的,代工过吧,记不清了 ...

vc189应该也参考f189的设计思路了,主芯片记得应该是msp4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实的可用频响有多少?

新校准过的达到200k应该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实的可用频响有多少?

我觉得正玄波几百K到1M

网友:
不管山不山寨,好用准确是硬道理。

网友:
外观漂亮的很啊

网友:
看看还可以啊。

网友D:
我有个液晶屏漏液的368,因此淘了一个配件机,互换液晶屏以后,竟然都不能正常显示了!换回来,都能正常显示。猫了个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正玄波几百K到1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液晶屏漏液的368,因此淘了一个配件机,互换液晶屏以后,竟然都不能正常显示了!换回来,都能正常显 ...

中国特色,每个批次都不一样

网友:
这表不山寨啊?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能值个300,500的。

特意在淘宝上查了一下,卖2800元

网友(2022-10-13):
niubility的表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