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无雾加湿器HU4816

楼主(2022-05-07):
飞利浦无雾加湿器,型号HU4816,实际上就是靠蒸发加湿,优点就是加湿方式更自然舒适、无菌,缺点就是体积太大,蒸发芯寿命短原理就是蒸发芯通过毛细作用把水分吸满整个蒸发芯增加接触面积,风扇增加对流来加快水分蒸发速度
实际上拆是为了清灰,所以没拍,装的时候倒序拍的。

顺带一句用这个家里最好也配个空净,蒸发芯起不到太大的过滤作用,家里要是灰尘较多的会在扇叶及周边积灰,滋生细菌,风扇再一吹,再配合空调的积灰滋生的细菌,家里也是细菌飞扬,而且这货想清灰也是不简单,结构设计的也挺复杂

正脸,是真的大,和小米水壶对比,再比较下超声波雾化结构的不到巴掌大小,实在太占地方了

水箱,蒸发室,芯扔了,新买的还没到

线都是硅胶线,质量不错

罩极异步电机,控制简单寿命长

双轴承

容阻降压+风扇控制

主控板,没啥好说的

温度+湿度传感器

结语:整体用着还行,较贵,想省钱的可以单买芯自己搞,再想省钱的可以用湿毛巾+风扇

网友A:
加湿,除湿,净化,有没有一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湿,除湿,净化,有没有一体机?

我记得小米的加湿器和空气净化器可以上下叠起来,相当于是一体的了。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
看上去体积的确有些大

网友:
挂两件湿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网友:
听说要用纯净水

网友:
结构好简单。

网友:
用料不错,不是小厂干的,没有热熔胶。

网友B:
我有一台空气净化器,有加湿的作用,但价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空气净化器,有加湿的作用,但价格太高。

空净+蒸发加湿器一体其实也是个不错的方案,净化器高度已经那样了,也不差再加二十公分高度,而且蒸发加湿器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风扇,净化器风扇足够用了,净化后的空气还对加湿器友好,话说可以研究研究小米净化器改装

网友:
湿毛巾加水盆,自然蒸发,好点子

网友:
体积是真的大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做工相对不错。

网友C:
这还是荷兰皇家那个飞利浦吗?没点创新,这不就电炉子上坐壶水。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荷兰皇家那个飞利浦吗?没点创新,这不就电炉子上坐壶水。

这是水盆上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