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3268 + NW582量产后掉速(以及3268超频的问题)

楼主(2022-05-07):
手头有个兰科芯Pro Max 128G的盘,3268AB+NW582单贴4CE,疫情封着,闲来无事试着量产玩了玩。结果速度从出厂的读166写88掉到大概读135写73。随机性能也有下降。量产前4K响应时间巨高可能是因为脏盘吧。

刚开始以为是固件问题,换回了和原厂一样版本的工具量产,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原厂参数有超频,坛子里搜了一圈,有3267/3280/3281超频,没看见有用3268超频的,Flash DB参数好像也不太一样。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U盘提速有无什么建议。

(另外这玩意居然带灯,可惜壳子封死挡住了)

网友A:
写性能有所提高,我感觉使用体验会更好啊,读性能下降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性能有所提高,我感觉使用体验会更好啊,读性能下降不多

这是脏盘测试,下图是以前空盘时候的512M*2的CDM测速,对比下可以看到,实际上写入也降了。

网友B:
方法和67 81是一样的,位置比3267偏几位,时间长忘了,仔细看看能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和67 81是一样的,位置比3267偏几位,时间长忘了,仔细看看能猜出来

感谢提醒。之前没注意Flash DB最上面那几行,3281/3267的第25位是WC吧,对应到3268AB的WC应该是第26位。我尝试一下,希望不要翻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和67 81是一样的,位置比3267偏几位,时间长忘了,仔细看看能猜出来

我把1F改成了2B,现在读180(峰值200)写73(峰值80),读取提升很大,写入没怎么变。我先跑两圈看看。

楼主:
收工。

MPTOOL: 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 整合包

Flash DB 初始参数:

@ 2C A4 E5 3C A9 04 3D 10 03 21 81 06 1F 8E 8F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1 90 90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Micron MT29F128G08CBEBB M1001 20nm MLC L85C

超频参数:

@ 2C A4 E5 3C A9 04 3D 10 03 21 81 06 1F 8E 8F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6A 2F 10 10 91 90 90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Micron MT29F128G08CBEBB M1001 20nm MLC L85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工。

MPTOOL: TRANSCEND-SM32X-PV1.2.98-BY-USBDEV-T0601 整合包

可以可以,和其他得超频一样,读取性能提升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和其他得超频一样,读取性能提升明显

可惜写入还是比出厂降了 没整明白原厂参数是怎么搞的 没看出来什么区别

网友(2023-04-06):
回家我也看看能不能超频

网友:
换个颗粒玩

网友:
都是能人啊

网友:
我把26位按楼主的方法改成“2B",读速度从140升到190.写速度不变,东子的9D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