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小白ADATA SP900重生记!供小白们参考,大佬敬请飘过!

楼主(2022-05-07):
15年时入手的一块ADATA SP900 128G,突然时不时不认盘了。本人小白,在此前不知世间还有开卡这种事
还好有幸找到本站,“钻研”了一番,总算折腾到开卡成功 。分享给小白们,供参考。
感谢主要的参考贴!
完全是在该贴指导下成功开卡!
如果你用的也SF主控SSD,特别是用了几年的话建议用sf_flash_id之类的先找出固件型号和Flash型号,否则一旦掉卡,就只能靠芯片上的标识确定了,这对小白们是一个挑战比如:ADATA SP900 128G 你能从图2上查出Flash型号?图3是用sf_flash_id查出的详细信息,这对开卡时选择对应的固件至关重要!
但请注意:图3中:FW_PPRO_6_0_3_Release_1007955_20150128:FW_PPRO_6_0_3_7th_Release-1023258这一条误导了我等小白,因为网上找不到这个文件!但下一行:cfg/cfg_ccMLC_64Gb_JS29F32B08JCME2_1Q-4C-1D-S是FLASH的关键信息!因为可以据此在其它接近的固件中找到最接近的FLASH ID。最后就是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中找到相应的FLASH ID:28026并开卡成功。回头看其实图3中已经给出了相应的ID了,注意:Signature: 158-0-28026
以下为开卡记录,好像很牛逼,其实是开卡软件自动生成的
~~~~~~~~~~~~~~~~~~~~~~~~~~~~~~~~~~~~~~~~~~~~~~~~~~~~~~~~~~~~~~~~~~~~~~~~~~~~
[Fri 05/06/2022 15:39:2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26.12345.Te.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Fri 05/06/2022 15:39:2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Fri 05/06/2022 15:39:2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Fri 05/06/2022 15:39:3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05/06/2022 15:39:3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05/06/2022 15:39:3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Fri 05/06/2022 15:39:3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26.12345.Te.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Fri 05/06/2022 15:39:3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39:36]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Fri 05/06/2022 15:39:3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Fri 05/06/2022 15:39:3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26.12345.Te.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Fri 05/06/2022 15:39:36]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Fri 05/06/2022 15:39:3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Fri 05/06/2022 15:39:3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26.12345.Te.driveconfig
[Fri 05/06/2022 15:39:3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8026)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8026.12345.Te.driveconfig
[Fri 05/06/2022 15:39:3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Fri 05/06/2022 15:39:3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26
[Fri 05/06/2022 15:39:3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26
[Fri 05/06/2022 15:39:3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8026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1Q_4C_1D_S_PP_R01298_s512.vic
[Fri 05/06/2022 15:39:3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8026
[Fri 05/06/2022 15:39:3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8026
[Fri 05/06/2022 15:39:3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8026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32B08JCME2_1Q_4C_1D_S_PP_R01298_s512.vic
[Fri 05/06/2022 15:39:3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05/06/2022 15:39:3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39:3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5/06/2022 15:39:4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39:42]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Fri 05/06/2022 15:39:42]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Fri 05/06/2022 15:39:44]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Fri 05/06/2022 15:39:45]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Fri 05/06/2022 15:39:48]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1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0    | 0    | 2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
| 0    | 0    | 0    | 3    | 0x0022 | N3,N5                                      | WARNING |
+------+------+------+------+--------+--------------------------------------------+---------+
| 0    | 1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1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2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1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2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2    | 0    | 1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
| 0    | 2    | 0    | 2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2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3    | 0    | 0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0    | 3    | 0    | 1    | 0x0003 | N1,N3                                      | WARNING |
+------+------+------+------+--------+--------------------------------------------+---------+
| 0    | 3    | 0    | 2    | 0x0042 | N3,N6                                      | WARNING |
+------+------+------+------+--------+--------------------------------------------+---------+
| 0    | 3    | 0    | 3    | 0x0002 | N3                                         | WARNING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16
            Number of failures: 0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16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

[Fri 05/06/2022 15:39:48] - Performing the FORMAT Comman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MemoryWearCycleCapability = 0
              CurrentPE_CycleCount = 0
                     LifeInSeconds = 0
                   LogicalCapacity = 250069680
                        SectorSize = 512
             SectorAlignmentOffset = 0
                  ExpectedMemoryID = 34953 (0x8889)
                   ExpectedNumDies = 0
               SerialOutputControl = 0
                           Time[8] = 0x0000000000000000
            MiscFlag_Erase_R_Block = 0
     MiscFlag_PanicHandlingEnabled = 0
        MiscFlag_PanicOnSATA_Error = 0
  MiscFlag_WriteThrottlingTestMode = 0
      MiscFlag_DisableUserBandECCX = 1
                        L_PageSize = 0
                        E_PageSize = 0
              ErrorCorrectionPower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 = 0
   ConfigDeviceReadDisturbCountLow = 0
                  ExtraOptions_0_1 = 0
~~~~~~~~~~~~~~~~~~~~~~~~~~~~~~~~~~~~~~~~~~~~~~~~~~~~~~~~~~~~~~~~~~~~~~~~~~~~~~~~~~~~~~~~~~~~~~~~~~~

[Fri 05/06/2022 15:40:23] - FORMAT command completed...
[Fri 05/06/2022 15:40:23]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5/06/2022 15:40:25] - Setting up the stamp information through CDU command...
[Fri 05/06/2022 15:40:28] - Waiting (2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5/06/2022 15:40:30] - Downloading the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eature 3
[Fri 05/06/2022 15:40:33]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flashware to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40:33] - Waiting (1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5/06/2022 15:40:48]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40:48]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RG21    '
[Fri 05/06/2022 15:40:48] - Enabling SMART support...
[Fri 05/06/2022 15:40:48] - Issuing a diagnostic unlock to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40:51] - Setting up Max LBA settings...
[Fri 05/06/2022 15:40:54] - Change of sector size is not required, sector size is already set to 512
[Fri 05/06/2022 15:40:55] - Setting the serial number of the drive to: 12345
[Fri 05/06/2022 15:40:57] - Setting the World Wide Name (WWN) of the drive to: www_123
[Fri 05/06/2022 15:41:01] - Processing completed for device: 12345
[Fri 05/06/2022 15:41:01] - Begin collecting the device post-process log/information
[Fri 05/06/2022 15:41:01] - Creating the Log Bundle...
[Fri 05/06/2022 15:41:01] - Plain text identify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2]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dentify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3] - Plain text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4] - Plain text format information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4] - Plain text SMART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6] - Plain text manufacturing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7] - Plain text grown defect list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8] - Plain text panic directory listing log created
[Fri 05/06/2022 15:41:08] - Completed collecting all plain text log files.
[Fri 05/06/2022 15:41:08] - End of log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Fri 05/06/2022 15:41:09] - Applying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Customer ID with value : 12345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Diagnostic Unlock Key with value supplied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4096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Plus DIFF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12B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0B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4B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Max LBA Count for 528B Sectors with value : 0
[Fri 05/06/2022 15:41:10] - Setting Power Management Version with value : 2
[Fri 05/06/2022 15:41:10] - Total of 1 valid MaxLBA settings were setup to be written to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41:12] -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remaining ConfigUniqueDrive settings...
[Fri 05/06/2022 15:41:12] - Issuing an IdleImmediate command to the drive...
[Fri 05/06/2022 15:41:12] - Not an Enterprise drive,so, continuing without setting master password..
[Fri 05/06/2022 15:41:12]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5/06/2022 15:41:12] - Exiting...
[Fri 05/06/2022 15:41:12]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PASS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网友:
真正的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一直感觉2281的主控开卡太麻烦,所以也一直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