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共享充电宝,破解能充了,但是手机还是在掉电

楼主(2022-05-07):
这个共享充电宝放在朋友店里的,然后厂家倒闭了,朋友让给看看。

一个IP5306的芯片,这个没问题。
一个EASTSOFT的单片机芯片,这个也不管它。

经过网络查询,直接短接8205这颗芯片的1 2脚即可进行充电。

我是这么做的,短接之后也是有输出的,

可是手机依旧在掉电,只不过掉的速度慢了一点,

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输出的电流还是被限制了?
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彻底破解?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哈哈哈......上當了!

网友:
你的手机不耗电?

网友:
穿个表,看看充电电流多大,很可能就500毫安供电呢

网友:
找一个能装下电芯的DIY外壳多省事。

网友:
1.既然手上有工具,不妨先把单片机芯片拿掉.
2,有usb充电测试仪的,先看看充电电流是不是只有500ma?
3,如果充电电流不大,有两种可能,
一是pj不彻底,
二是根本不存在pj彻底不彻底的问题, 好多共享充,
   本来就限制了电流,让你使用时间延长来收租金的,充电电流大了,你一小时就充好了,他怎么恰饭?

网友:
共享充电宝一般都能5V2A输出

网友:
没有快充,输出可能只有5瓦,边玩边冲自然会掉电

网友:
看不懂的标题。

网友:
短错脚了吧,你那是5、6脚好像。

网友:
怎么看楼主短接的也不是1-2脚

网友:
完全破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换板。除非你将单片机屏蔽了。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看不见芯片丝印方向,但是像楼上说的,怎么看也不是1.2脚,要么是2.3脚,要么是5.6脚。

网友:
可能充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
换一块充电板吧

网友:
免费得一个充电宝,有用得电池的地方,当拆机电池用。

网友:
我的更奇疤,充電不了,反而還偷拿我手機的電?原本還有35%的關機充電,誰知道再開機就只有23%了!我自己也在納悶,到底是充電寶(power bank)幫我充電,還是我手機給充電寶充電???不知道好笑還是好怒?

网友:
可能是限流太小,修改外围加大限流,或者并联升压板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