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神k969 伟力遥控车 短路炸了八角芯片 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2-05-07):
请问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56接vcc  78脚接gnd   测试1234脚接地什么推断出来了,另外可能不是单独这一个芯片坏,启动电阻这些也要测试,开关管也要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6接vcc  78脚接gnd   测试1234脚接地什么推断出来了,另外可能不是单独这一个芯片坏,启动电阻这些也要测 ...

晕,兄弟,5,6/7,8分为两路输出接电机的,不是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晕,兄弟,5,6/7,8分为两路输出接电机的,不是电源

哦,我以为是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以为是电源ic

差点信了!

楼主:
非常专业 等我拆个过去看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兄弟,5,6/7,8分为两路输出接电机的,不是电源

高手,凭几个简单信息,得出芯片信息。

网友:
3楼是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
当时的场面好悲壮的。

网友:
这是驱动正、反转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忘了,你查下遥控车的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马达驱动电路都如此集成化了吗?

楼主:
后续来了 焊工不行 勉强上去了 检查了降压芯片坏了替换了 5v出来了 可 3.3v 只有1v 不太清楚 哪个是降3v模块 怀疑是这个3aua 请问大神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