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UC浏览器的视频右上角的小视窗不见了,不知如何打开?

楼主(2022-05-07):
请教各位大师,原来的UC浏览器在播放视频时,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小视窗,里面有个下载符号,
可是不小心重新安装浏览器后,那个小视窗不见了,不知如何开启该功能,烦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在设置里,你看一下视频独立播放功能那里应该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你看一下视频独立播放功能那里应该有设置的

网上查了一下,说UC设置里面有个选项可以打开那个小视窗,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相关内容,
之前的老版本是有这个功能的,是不是因为涉及版权等问题,现在新版UC取消了这个下载功能?

楼主:
在网上搜索到同样的问题,内容如下:

如此看来不行了,但是我另外一台电脑中用的同样版本的UC浏览器,是有这个小视窗下载条的,
不知是否可以将那个功能导入过来,采用什么方法呢?把文件夹全部复制过来可行吗?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