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改调压调流的过程

楼主(2022-05-07):
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675瓦电源,这个电源其实是个非常优质的电源,论坛里也有大神发过改可调的帖子,但是只是调压,不能调流。这是论坛以前的拆机及原理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4

论坛大神以前的改调压第一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

改调压第二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962

电源的图:借用坛友的

作为一个能带55A负载的电源,改造成一个15V以下的大功率充电器,是个很不错的廉价选择,所以我在前面两位大神帖子的基础上,增加了调流功能,可以给电池充电(小黄鱼上不少人在卖这个电源,我并没有购买你们的东西和教程,也不存在侵权行为,何况这东西也就是基础的电子知识,并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完全是做了个动力源的调压调流小板,应一个买家的需要,尝试做了后还不错,所以发出来)

第一步,破除低压保护,不多说,借鉴坛友的,如图所示,不需要11V以下低压的,可以直接跳过忽略

第二步,破除高压保护,继续不多说,还是借鉴坛友的,如图所示,电阻越小,可以调节的电压越高。

第三步,割断输出负极的铜箔,加两个3W以上,3毫欧的精密合金电阻。

之所以选择这个阻值,是可以兼顾做电压电流表的分流电阻,节省空间。作为调压调流,改电阻的误差哪怕有两倍也没有影响,但是作为电压电流表的分流电阻,误差大了就导致电流显示不准了。所以电压电流表的电流两根线接线,一定要尽量靠近两个电阻引脚。

第四步,连接调压调流小板

图上的小板,需要购买的可以淘宝交易:12元一个。其实也可以用于动力源,安耐特,华为等多种电源上改调压调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74394122326

大功告成,可以调压调压调流

给新手附带一下电流电压表的接线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电源最高17v,超过就保护,需要断电在通电使用,当初买了2个,一个给电机用,另一个闲置

网友:
赶上直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最高17v,超过就保护,需要断电在通电使用,当初买了2个,一个给电机用,另一个闲置 ...

我的目的是用来给电池大电流充电。

一般使用14.6,12.6 V

网友:
可以短路调流吗?

网友:
论坛真是人才济济,先前看的都是改调压的,今天又学到了既调压又调流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是用来给电池大电流充电。

一般使用14.6,12.6 V

我最想的是调压到19v给笔记本用的,不过电源不会,论坛最高16v,所以只能给电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想的是调压到19v给笔记本用的,不过电源不会,论坛最高16v,所以只能给电机用了 ...

这么长条的大功率一个电源,给笔记本供电似乎不合适吧,一个19V 无风扇的笔记本电源,也就10多元一个。

网友B:
直接外接升降压模块  1---35V可调

网友:
谢谢分享,手头还没有电源,楼主讲解实用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外接升降压模块  1---35V可调

电流多大呢? 不说50A了,20A你试试能不能撑20分钟。

更不要说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坏。

网友:
实用的方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多大呢? 不说50A了,20A你试试能不能撑20分钟。

更不要说非常不稳定,很容易坏。 ...

确实没有那么大功率的

网友C:
老板能配上取样电阻卖更方便

网友D:
电压调太低了使用风扇还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调太低了使用风扇还需要单独供电。

3V时,风扇还是可以转,只是有点顿,不喜欢这样的,可以使用辅助电源给风扇供电,论坛的帖子已经有了,我就没有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能配上取样电阻卖更方便

有道理,那就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