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更换4115mAh电芯

楼主(2022-05-07):
淘汰的小米4平时放家中当万能遥控器使用,电池不行了常要充电。

原装电池尺寸535666,这回趁着换移动电源的电芯

找了又找,用这块适合联想戴尔笔记本的4115mAh电芯,尺寸645464。就是厚了些,花费20元。

测测内阻,和介绍相符。

比划一下位置,上下左右都有空余。

拆出原装电池的保护板

比划电极的位置

做好记号

弯折极片

点焊上

高温胶带保护后,折回。

正常

还是厚了点盖不紧,后盖中间有条缝隙

网友A:
我在掏空宝上买的那个电池换上还挺好用的,电池续航耐用度和原装的差不多,超值。

网友B:
4.35V高压电池吗?不是的话,小心

网友C:
手机电池基本上都是4.35的,我想问一下各位,4.2和4.35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通用?电流大小先不考虑的情况下,保护板是不是对电压很精确的控制,高于或者低于多少都能控制。

网友:
我一直不敢自己换手机电池,怕搞坏了,苹果S6在专用店换电池花了好几百。

网友:
现在电池尺寸很多啊 应该找个更合适的尺寸

网友D:
保护板不同,不过4.2的保护板用在4.35的一样可以用

网友E:
当遥控板 需要啥app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基本上都是4.35的,我想问一下各位,4.2和4.35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通用?电流大小先不考虑的情况下 ...

不通用,不能混用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电池基本上都是4.35的,我想问一下各位,4.2和4.35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通用?电流大小先不考虑的情况下 ...

控制那当然精准啰,你查一下各个电池保护芯片的DATASHEET看看,第一页都是在吹嘘自己的电压监测有多精准的,一般都都在20m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5V高压电池吗?不是的话,小心

是高压电池

网友:
这是折腾的乐趣,你在万能宝买个遥控器估计花不到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接保护板测的

忘了提前测,想到时已经点焊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不同,不过4.2的保护板用在4.35的一样可以用

4.2保护板的给4.35的电池充电,是不是充不满?

网友:
旧手机换个电芯还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掏空宝上买的那个电池换上还挺好用的,电池续航耐用度和原装的差不多,超值。

哪家电商?

我也在寻找好的电池供应商,三星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掏空宝上买的那个电池换上还挺好用的,电池续航耐用度和原装的差不多,超值。

价格我嫌贵,原尺寸的容量应该是3080mAh。我选的20元4115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遥控板 需要啥app呢

手机中自带的万能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