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泰坦T91D捡漏

楼主(2022-05-07):
刚拆散的垃圾一个闲鱼买的两个T91D一个坏屏幕的电路板修过报废!另外一个屏幕好的主板换过开关,开机闪屏!怀疑电容,就把那个坏屏的电容调换,结果复活!就是温度挡有问题,不知道是那两个电位器!其他都正常!2008年生产的!买个三个还有一个胜利890C+加一起34元!

网友A:
也不是很好的表啊,捡不捡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很好的表啊,捡不捡无所谓

玩玩啦,要求那么高干嘛?

网友:
又不搞什么大工程,有个用就好。当年我花了二十块现大洋的滨江,现在也用的好好地。

网友:
国产表最多清洗一下板子解决测量乱跳的问题,如果是坏了,压根提不起维修的兴趣,直接换新

网友:
不算捡漏,功能与9205差不多,还是个牛屎片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减少污染。

网友:
这叫捡漏?????这叫捡漏??????

网友:
这个只能叫捡垃圾了

网友:
这个的确只能叫捡垃圾了

网友B:
感觉捡漏谈不上,自己玩儿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捡漏谈不上,自己玩儿高兴就好

很高兴,890c也修好了

网友C:
还不错 但这种捡两三个玩玩就行 或者本身就是垃圾佬捡这种图一乐也不错
玩表嘛 有人乐趣在买 有人乐趣在收集 有人乐趣在修 没必要非得人手一直福禄克才算玩
不过7106确实没什么好玩的 方案已经很成熟了 顶多加个灯加个硬开关啥的 0660倒是可以稍微玩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890c也修好了

感觉另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293-1-1.html 哥们儿11元买的是新表,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新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 但这种捡两三个玩玩就行 或者本身就是垃圾佬捡这种图一乐也不错
玩表嘛 有人乐趣在买 有人乐趣在收 ...

修好两个,都是小问题,算是捡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好两个,都是小问题,算是捡漏吧

捡个毛线,某宝上这类炮灰表一大堆,便宜的不得了。现在这个时期捡漏,上家都不知道有没有新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捡个毛线,某宝上这类炮灰表一大堆,便宜的不得了。现在这个时期捡漏,上家都不知道有没有新冠的。 ...

呵呵哈哈

楼主:
屏幕更新,亚格力

网友:
炮灰用,不心疼

网友:
欢迎再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