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凌度hs998,触屏失灵了,弄不好

楼主(2022-05-07):
19年买了个凌度hs998后视镜行车记录仪(7寸的),以前设置好了,一直用,没怎么点过。前几天心血来潮看一下录的视频,结果发现触屏失灵了,拆机看了看,想换个触屏结果淘宝还没有卖这种长条形7寸触屏,全是标准大小的,也装不上。要换只能咸鱼上再买整套拆机用,感觉不大值得。

开机只有中间一小块区域触控能识别,其他区域没反应,点进去就点不出了,因为返回箭头在边上区域,也不知道都不是智能的为啥不备用一套按键进行选择。

凌度hs998

全是卡扣式拆的

就是这个触屏面板

淘宝还没有卖,到咸鱼7寸的坏机还卖死贵死贵8、90。有点不值

里面东西也少,控制电路、屏幕、摄像头、电池、喇叭、话筒
控制芯片是GPCV 6248A型号的芯片,网上一查GeneralPlus凌通品牌,淘宝都没看查到过

楼主:
咸鱼一看,30-80的5寸非智能的行车记录仪一大堆,再买一个用
,主要是用倒车影像,记录功能用的还是少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是耐受不了车里的极端环境吧,厂家估计也没有实力做极端环境耐久测试,还是买简单的吧

网友A:
总觉得行车记录仪替换后视镜的话会影响开车

这个应该也不贵,电子产品老化后就不好用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B:
我感觉甚至是通病了,我之前也捡了一个智能行车记录仪,品牌不一样芯片一样,有点小毛病,修好发现触摸失灵,触摸芯片和楼主一样,都是GT911,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单换这个触摸芯片就能解决,没有热风枪我也试不了,楼主,你去单买个GT911触摸芯片回来试试? 别忘了整点高温胶带保护一下周边,旁边塑料高温容易融化

网友:
我的那个凌渡750正常用着主控发热把自己热死了

网友:
估计是车里温度高给热坏的,记录仪也不太贵,不好修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行车记录仪替换后视镜的话会影响开车

这个应该也不贵,电子产品老化后就不好用了,换个新的吧 ...

开车的时候不显示,自动记录的,车子低配没有后摄,当后摄用,主要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甚至是通病了,我之前也捡了一个智能行车记录仪,品牌不一样芯片一样,有点小毛病,修好发现触摸失灵 ...

好主意

网友:
还是喜欢袖珍的,挂后视镜上,太大、太重。

网友:
“用心,做好产品”,楼主也要用心,好好修修。按下后面的复位键有没有反应?

网友:
看来还是有实体按键的好!

网友:
触摸芯片怎么容易坏

网友:
超过芯片使用温度了吧

网友:
当年的电子狗也有像这种的样子,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刚刚用了三个多月,也是触控不灵了,只能重新购买了一个

网友C(2022-07-21):
凌度这个生产商是个不负责任的厂家,五六百元一台机器才用了两年就因为汽车在露天停车里气温比较高,使得电池鼓包,把记录仪爆开,外表看不出哪里有损坏,但是,电池膨胀厚度增加到了三倍!这件事件说明,这台记录仪的生产厂家基本的电器质量安全常识都没有。汽车在露天停放,车内温度达到六十多度是很常见的事,记录仪不做极端环境安全实验就干推向市场?而且坏了还不负责?基本上没有售后!联络厂家,答复说没有配件不提供维修,这种态度那里是做民用电子消费品的态度?如此以往,东莞卡卡公司距离关门不远了。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C:
凌度这个生产商是个不负责任的厂家,五六百元一台机器才用了两年就因为汽车在露天停车里气温比较高,使得电 ...

一般这叫计划报废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C:
凌度这个生产商是个不负责任的厂家,五六百元一台机器才用了两年就因为汽车在露天停车里气温比较高,使得电 ...

本来就一垃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