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动车的高低电平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07):
电动车的高低电平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具体含义是什么?网上查不到啊

网友:
低电平一般就是指0电压,高电平一般就是5V,或者电源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常见于,接负极或负压为低电平,接正极为高电平,

网友:
低电平是0v或电池负极,高电平有可能是5v或者其他电压值,主要是用于控制器的,刹车有的是低电平刹车,有的用的是高电平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