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辉PPS-3205可调开关电源测试

楼主(2022-05-07):
最近想买一款可调电源,看到淘宝上的评价感觉格辉这款不错,体积也小巧,直接插220V电,不需要自己再准备外置电源,于是260入手了这个新款。
到货之后外观有几处磕碰露白,别的功能倒还好。

下面看一下测试数据:
输出电压回读精度:

输出电流回读精度:

空载纹波:

带载纹波:

空载上下电:

带载上下电:

输出动态响应:

最大输出功率:

短路保护:

设计参数:

总结:输出电流较大时回读值超出了官方给的0.1%的范围。
纹波比官方标注的10mv稍大,不过表现也还算优秀。
闲来无事,做个测试,以上~

楼主:
200多的电源,测的时候短路了好多次,火星四溅,也都还好好的,无风扇设计比较安静,长时间最大功率运行稍微有点烫,看测试数据总体来说没什么短板,性价比还行。

网友:
很小巧,不拆机?

网友A:
测试很到位,不错的电源。但是在淘宝没有搜到,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很到位,不错的电源。但是在淘宝没有搜到,是怎么回事?

去格辉电源的店里找,新款没人买估计搜不到

楼主:
希望卖家多注意一下外壳的工艺,毕竟金属外壳,不要有那么多磕碰露白,容易导电搭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格辉电源的店里找,新款没人买估计搜不到

可否发个链接?还是没有搜到

网友B:
散热设计可以,就是翅片在外面,不易打扫,再就是在较多的棱,磕碰掉漆露白

网友C:
没拆机总觉得差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设计可以,就是翅片在外面,不易打扫,再就是在较多的棱,磕碰掉漆露白 ...

是的,一露白就没有绝缘了,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发个链接?还是没有搜到

店铺名叫:GOPHERT格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拆机总觉得差点什么……

刚买回来,还不舍得拆

网友:
楼主的装备真好
准确度 0.1% + 2位数, 这里的2位数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动态响应是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回来,还不舍得拆

楼主测一下全额满载时的温度漂移。我也有一个他家的数控电源(型号不同,32V5A)感觉无风扇的满载温漂不理想。

网友D:
纹波的PP值很小 是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纹波的PP值很小 是线性电源?

明显开关电源,重量0.几公斤,能用,买了就好好用

网友:
这测试设备,属实高射炮打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