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支付宝积分换的充电小风扇

楼主(2022-05-07):
支付宝积分有部分快到期了就换了个小风扇,功率还不到2w,电池也没有打参数

网友A:
充电时间不要太长,不然这风扇可能会烧起来,看那个二极管,估计是防止电池电压倒流的,没有任何充电保护

网友B:
多少积分啊?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间不要太长,不然这风扇可能会烧起来,看那个二极管,估计是防止电池电压倒流的,没有任何充电保护 ...

我昨天充了一晚上,充电红灯闪烁,充满红灯常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充了一晚上,充电红灯闪烁,充满红灯常亮

ZFB积分换的?我也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积分啊?也太差了

3999积分,我觉得我换过最划算的是小米2w的充电宝18w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ZFB积分换的?我也去看看!

这么差你不会也想换吧

网友:
家有两个。。。

网友:
-直都没留意,充电真的要小心了

网友:
和我14元买的那个差不多。我买回来后电池就冲不进电,电压为零。开关按钮也陷进去了不能用,最后我只好用充电器直插使用,

网友:
我的支付宝积分才几百分,还每个月都要被清零

网友:
ZFB以前积分兑换的还是品牌货,不算差,最近三年大多是挂个淘工厂的名义的杂牌货

网友D:
又是二极管+电阻给电池充电的,,,,垃圾产品

网友:
太差了,还是多花点钱,买个好的。

网友:
这玩意确实太简陋了 过充保护都没有 还不如改成usb直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二极管+电阻给电池充电的,,,,垃圾产品

那有个6脚62B30的芯片干嘛的

网友:
我猜这个充电小板可以抢救饿死的锂电。这种几块十几块充电小风扇用的18650都是拆机货,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

网友:
控制电机的

网友:
现在支付宝积分换的东西质量真差,好多假冒伪劣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有个6脚62B30的芯片干嘛的

那个按键3档每次加0.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