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给用了三年的AirPods更换电池

楼主(2022-05-07):
用了三年多的AirPods其中一只耳机电池不行了,听一会儿就断连,充一下就满电,看淘宝上单只耳机换个电池要五六十,于是决定自己动手换,反正已经用了很久了,坏了也不心疼。

材料:

一共20块钱

开整,首先把底盖打开,注意有麦克风排线

然后用烙铁把FPC正反面焊的电池正负极解焊

用镊子勾住电池的正极把电池拉出来

看一下电池电压

把新电池再装回去

完美

注意: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速度快一点,不然很容易把塑料外壳烫坏!

楼主:
多说一句,拆的时候没用上解胶剂,用的吹风机吹了一会就把电池拔出来了,装回去的时候粘后盖用的是粘手机屏幕的B7000胶水,挺好用的,方便下次再拆。

网友:
胆大心细手巧

网友:
恭喜完美修复耳机,手艺真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去年就拆开了,没看好哪家电池,行? 能听4小时吗?

网友:
高手就是~~~用最普通的工具干最精细的活儿!
今天打赏限额用完了,先做个记号,明天再来打赏。

网友:
这个换换很麻烦吧,那么小

网友:
是个细致的活路

网友:
这锂电可真小啊

网友:
焊接难度很大,得心灵手巧

网友:
我的国产AirPod好换,到地上自己就开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活儿不错,等我不用审核回帖了,再打赏

网友A:
取出电池前加热了吗?还是用解胶剂

网友:
要换就左右一起换了

网友:
越是小的物件 要求技术越高

网友:
这个电池不便宜啊

网友:
高手,这个换电池耐心很重要。

网友:
怎么只换一只耳朵?不是两个耳机一起用的吗?你这样换了以后,估计变成了,那只旧的最先没电,两个耳机的电池容量不均衡,有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出电池前加热了吗?还是用解胶剂

同样期待操作方法。 另外黄花三块多到手,这价格可以啊。 小黄鱼翻好久才找到一个二十多的,不知道是什么规格 带小屏幕 80w。电源线贼硬

网友:
我干不了这个,手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