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那个小夜灯,2种都撸了一些,待机竟然不耗电?这么省电吗?

楼主(2022-05-07):
前段时间陆续撸了一些,大部分都是不带开关的,想着简单点好也便宜几角钱

先发车牌 :人体感应灯楼道声光控家用无线智能起夜床头灯
https://m.tb.cn/h.frXhE1C
小夜灯卧室睡眠充电 复制7輹Zhi1$ytOK2Q34S51$://,打開淘宝即可

2种,一个带开关,双光。另一个不带开关,白光

灯珠都一样多,带开关的留了空焊盘,节约了成本,少了灯珠,可能更省电,只是暗一点

电池不一样,带开关的窄厚。不带开关的这种电池好啊,扁扁的,2块串联,可以制作万用表用的9V电池,看了一下尺寸,完全可以啊

拆除电池,接可调电源,竟然没有待机电流?也太省电了吧?非常不错啊

还有,能不能用这种灯板控制家里的大灯啊?这里抛砖引玉一下啊

先说说我的想法:电池可以不改,因为不耗电,接个废旧的手机充电器,给小夜灯板充电,拆除小夜灯板的灯珠,输出端接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是3-32V的,够用了,用固态继

电器控制家用大灯。废旧的手机充电器电源,可以和家用大灯接在一起,这样,只有在开灯状态下,才给小夜灯充电。这样可以避免充电器长时间工作

因为不耗电,开灯时候充充电,已经足够小夜灯板工作了。

网友A:
又开始2.9了?不是涨价到4.9和5.9的,撸了7个了

网友:
小夜灯没有待机电流不耗电,真是神灯。

网友:
我买的这灯有时候会循环自动亮 灭

网友:
电池很容易鼓包   别问我这么知道的

网友:
总算有个合适的了 用 天猫app签到换了2原 花了0.9买了一个 回头改一下加个保护板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用红包薅了2个带开关的,LED灯珠是满配,电池却小的可怜,还没改吃灰中

网友:
不耗电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保证红外感应时刻保证工作。只是多少不同而已

网友:
控制家里大灯不用这个,随便买个红外传感器就可以了,如果用在室内的话用雷达传感器更好更灵敏。

网友:
待机几十微安还是有的

网友:
太多了,让给有需要的坛友。

网友:
电肯定是要耗的,只不过电流很小,可调电源的表头显示不出来而已。

网友:
一般待机都是微安级别,可调电源显示不出来,不可能没有待机功率的!

网友:
应该用万用表测待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开始2.9了?不是涨价到4.9和5.9的,撸了7个了

经常促销的,撸不少啊你

网友:
买这个比直接买电池合适,小电池几乎没有便宜的。

网友:
放在角角落落里用还是挺实在的

网友:
电流低,可调电源的表头测不出

网友:
待机不耗电是不可能滴,你得升级测量设备,上电桥测量微电流

网友:
微安级的待机电流,的确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