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7}已经测试DSM6.2可以正常保留硬盘数据升级到DSM7.1

楼主(2022-05-07):
今天特意测试了。一下
原数据盘DSM6.2.3的。通过升级到7.0.1,7.1都可以正常保留原数据、。
方法:
1、准备一个无数据的备用硬盘,大小随意。
2、拔下原数据硬盘,就挂备用硬盘。
3、用此备用硬盘安装DSM7.1系统。
4、安装完成后,把备用硬盘一起接上。
5、进入系统后,打开磁盘管理器,找到数据盘,再盘的右上角有 ...,点击后,选择“在线重组”,然后按要求点击就可以了。很快就可以转换到7.1下,原来的数据都正常。

网友A:
不知道二合一系统能不能顺利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二合一系统能不能顺利升级。

不玩二合一,一个随便什么U盘就搞定的事。

网友B:
群晖所有的系统升级都会保留用户数据,黑群晖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所有的系统升级都会保留用户数据,黑群晖有一样。

因为很多人说6.2升级到7,数据会丢失,所以自己测试了一下。

网友:
好久没玩了,给个7.1的下载地址,小窗

网友:
前几天刚从6.2一路到7.1  东西都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很多人说6.2升级到7,数据会丢失,所以自己测试了一下。

基本都是黑群升级导致找不到nas,其实数据都在,没有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都能无损升级,毕竟引导的作用就是让系统把你的硬件当成群晖dsm,如果升级就要丢数据,谁还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黑群升级导致找不到nas,其实数据都在,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换引导就在系统里直接升级导致的,或者是引导有问题

网友:
都更新了些啥

网友(2022-11-12):
黑裙升级稍微麻烦点   不能从系统里直接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