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镀金能保持多久啊

楼主(2022-05-07):
镀厚点能用一辈子吗,镀金工艺有区别吗,一个不大用的耳机插头,镀金褪色了。南方城市镀金很重要,,铜容易氧化。

网友:
右边的那个不是镀金的,只是有金的色。

网友:
这耳机插头是镀金的?没看出来

网友:
最差的是扫铜水,好点的是镀金,最NB的就是沉金。

网友:
应该不是镀金,只是黄色吧。

网友:
应该都不是镀金的吧,感觉镀钛的都比这个好

网友:
黄色的不一定都是镀金

楼主:
是镀金扒。。镀层已经消失了能。

网友:
印象中,大部分镀的是假金,或者沙金,你到X宝上搜索3.5的音频头,锃亮锃亮的金色,抗氧化能力也很强,一般这种只要做好防尘,不会氧化,久了发黑都是灰尘+湿气化学反应导致的。

楼主左边这个清洁一下问题不大,这是镀镍的,很常见。

楼主:
这耳机是以前本坛买的有问题二手骷髅头耳机的插头,。,应该是不错的。几年镀金涂层也消失了。

网友:
反正我是分不清,我有个插头本来是黄色的,可是时间久了,不仅是掉色,而掉下来的是片渣,不可能是金片片吧。

网友:
国内镀金单位μm,镀金有电镀和化学镀,要看在什么环境下用要看镀的厚度也就是多少μm,理想状态下的镀金摆件可以送走几代人。

楼主:
那时买的说是怪兽插头,,拿到手感觉不错。真假就不知了,,起码10年有了。。喇叭上的

网友:
一般的插头都不是镀金的

楼主:
涂的颜色·,,为了好看吗。。那就搞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买的说是怪兽插头,,拿到手感觉不错。真假就不知了,,起码10年有了。。喇叭上的 ...

这个肯定不是镀金的,镀金不会生铜绿的。

网友:
镀金  也得看厚度。。。。。。。。薄的还不如直接纯铜

网友:
这应该不是镀真金的

网友:
这是镀金吗?
好像是镀的其他金属

网友:
90年代板卡的镀金到现在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