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来求助大家啦。风扇拨一下扇页才能转动。

楼主(2022-05-07):
大家是不是以为风扇启动电容坏了?不是——我已经买了两个电容换过了,还是这样要拨动一下风扇叶片才能转动。

是不是电机坏了?还是我买的是假电容?

网友A:
电机绕组线断了……

网友:
加油——换电容——启动绕组断线。

网友:
铝线电机很容易断线呢,测一下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各绕组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B:
最可能是电机绕组线断了,不可能换两个电容都不行。我有个小电扇启动电容不行了,但用手助力一下就转起来。

网友C:
卖铝可能性高点

网友:
启动绕组没工作,不是电容坏就是启动绕组开路

网友:
可能是电机绕组线断了

网友:
我才刚换,也是启动绕组断了,问题是,网上很难找到纯铜线的,有兄弟介绍一下路子吗?

网友:
拨下马上运转速度正常的查电机,电容。
拨下速度慢慢加快的,查轴承需要加油了。

网友:
启动绕组可能断路了

楼主:
感谢各位,拆开测量的确绕组断路了,小心拆开电机发现断了,然后用烙铁搞半天,怎么就是不吸锡呢?怪我没有早点来看大家的回复,原来是铝线,然后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线断了……

的确是,铝线,扔垃圾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可能是电机绕组线断了,不可能换两个电容都不行。我有个小电扇启动电容不行了,但用手助力一下就转起来。 ...

是断了,不过搞半天才明白是铝线,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铝可能性高点

明白人。我搞半天就纳闷怎么不吸锡

网友:
铝线应该也可以焊接。

网友:
电机绕组线断了,我有一个就是这样

网友:
同事的热风机电机不转,拆出来发现是铝线,因为过去曾经焊过电机铝线,不是焊接不稳、就是断掉。这次焊接时,将铝线轻轻刮去漆皮,缠在一起,添上焊锡膏,一次焊接成功。{: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