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整理杂物时翻出的老显卡

楼主(2022-05-07):
前两天整理杂物时,翻出我收藏的老PCI显卡,起了想试试看还能不能装到现在的机子的想法。说试就试,开盖装机,不亮,拆下来研究下,记得收藏时是好的呀。这个显卡是我特意留下的,为了刷BIOS时显示用的,放了快20年了。为什么不亮呢?我眼光盯住显卡上的电解电容,据说修理老电子设备时,第一件事就是换了所有电解电容,我这个显卡保存良好,当时是好的,现在有问题,别的原件应该不会出啥事,电解电容出问题的概率很大。拆下来看看,拿出我的数字电桥,测试下看看

10UF的电容,只有几十个皮法,电容ESR也非常大,这样的电容怎么能够工作呢。

全拆下来了,嘿嘿,没有一个是正常的。一个字,换。

拿出我的原件袋,用啥原件呢,固态电容啊,我是不是太奢侈了。
换好了,上机试验,滴,显示屏亮了,老件换发新春了,可是没有驱动呀,显存只有可怜的1MKB,都不能运行比较大的桌面图片,遗憾的又拆下来了,老了呀
再来几张图片

这么老的显卡,换固态电容,我是不是闲的蛋疼呀

网友A:
肯定点   把不是去掉这得配什么古董级别的电脑啊?。。。。

网友:
我有AGP的25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点   把不是去掉这得配什么古董级别的电脑啊?。。。。

这个当时配的可是高大上的奔腾MMX166呀,8000币呢,内存32M,硬盘2.1G,可高级呢

网友:
这个挺好,我还有PCI声卡

网友:
这个用于测试维修显卡不错

网友B:
换几个普通电解就行了嘛,看着心疼。

网友:
S3 64V
经典呀

网友:
我回家找找,可能驱动软盘还在某个角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普通电解就行了嘛,看着心疼。

买了一大包,用着不心疼,现在便宜了呀,以前是太奢侈了

网友C:
几十年前的电脑主板BIOS芯片是可以刷的,只是一旦搞黑屏了,启动时就只有这个PCI才能点亮屏幕。

网友D:
留纪念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电脑可以用上了。

网友:
显存太小,估计你测试的时候,不能显示全彩色画面,不知道那两个再加上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s3后来被via收购了

网友:
我还收藏了几个agp接口的,

网友:
这在当时可是高大上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纪念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电脑可以用上了。

w7下没驱动可以用了,不知道XP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前的电脑主板BIOS芯片是可以刷的,只是一旦搞黑屏了,启动时就只有这个PCI才能点亮屏幕。 ...

就是这个原因才把他留下来的,20几年下来电解电容电解液都干沽了,好多老机子不能用了,就是因为电解电容失效造成的,更换了就能用了,大家注意一下

网友:
再晒晒。
我留了一块PC机的显卡,只能带四色显示器。也可以带老电视。

网友:
AGP显卡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