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WR702N 150M迷你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5-07):
以前由于经常出差,而手机电脑都需要上网,为了方便买了一个方便随身携带的迷你路由器TP的WR702N.
趁着周末,今天就把它拆了!

这个东西有很多酒店的客户也是使用(见过不少经济型酒店客户配有这个),质量还算可以。

1、外形  USB micro B (5v供电),可以用充电宝供电,覆盖范围小,功耗小,没有散热和屏蔽罩。

2、电路板看上去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网友:
改了个720N,后来出掉了,好像可以刷机后设置成无线打印机系统。

网友:
自己留了一个  方便测试网络用

网友:
把USB接口补起来,做打印机服务器。论坛今天还有WR702的固件的发布,就那个你好多多。

网友:
当年折腾过这东西的人孩子应该都谈恋爱了吧

网友A:
前几年喜欢折腾路由,现在都是几百M的宽带,再折腾就没意思了

网友:
妥妥的打印服务器啊,USB口装上,闪存和内存颗粒换大,刷openwrt装软件,就可以了,应该也有现成的编程器固件,就是mac地址是别人的,无线驱动也不一样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用过这个,当时9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喜欢折腾路由,现在都是几百M的宽带,再折腾就没意思了

你说得对。150M的东西,用处不大,做打印服务器,我倒是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我还有个703N在吃灰,你这个相当于是缩水货...

网友:
我有一个华为4G路由器,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也有一个,吃灰中。

网友:
我的TP-WR703N有3G USB口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还有的挺不错路由器,不过更大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主拆解,一直不知道如何无损拆开

网友:
虽然现在的酒店都提供免费上网服务,但是这种迷你路由器随身携带方便、安全

网友:
体积够小的了

网友:
补上USB口当打印服务器不错,网线接入或者无线接入

网友:
有个一样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