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解汉匀HYC02电动车超级充电器保存版

楼主(2022-05-07):
『X折腾』拆汉匀电动车超级充电器保存版
早些年购买的汉匀充电器,以前48V的电动车,电池经常被我充鼓包,而后续航变短。。于是乎,就入手了这款超级充电器,拆迁搬家后,就很少用了。现在换了锂电就换了锂电充电器。
优点,36-84V可调充电,10AH-32AH容量可调。。并且可定时、除硫化。

俯视图

细节,用料比较多

背面图

数码管图

通电后,上面显示电压,下面是电流

通电无输出,得有负载才会有反应。

功能是挺多,但是现在的电池寿命基本在一年半左右,后来换车了,弄了好几个72V20AH的好充电器。
所以这个充电器只在回家时充充。

网友:
不错的充电器,就是价格太贵、普通充电器才20来元、铅酸电瓶不行了、充不满充不到最高电压、一直充、、加速损坏、就鼓包了、什么充电器也无解的。

网友:
除硫化功能,没有什么用吧

网友:
有个管子貌似是拆机接脚件,你自己换的还是出厂就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多年前买的,感觉没有原车的充的满,很少用

网友:
目前用的铅酸改锂电2.5A的充电器在充,之前是60V20AH铅酸,换了18串铁锂40AH的,直接改了原配的铅酸充电器到63.5V输出,没去浮充功能,把软件保护板设置过充恢复电压为3.38V,一旦充到过压保护充电MOS就截止了,如果不放电到最高单体电压≤3.38V,充电MOS就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不担心浮充会损坏电池。

网友:
用料不错,功能也多,但是好充电器能让电池用三年

网友:
铅酸电瓶经常被充鼓包 就是过充了原充电器电压不准,要自己校准到标准 终止电压 和 浮充电压。

网友:
做工很不错,话说除硫化是什么操作

网友:
这个牌子老熟了,因为每天都在今日头条上看到“汉匀曹工”在那修充电器。

网友:
楼主的更好的充电器,不亮亮相?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电压电流显示功能,不错,多少大洋败回来的?

网友:
质量比一般的好点吧

网友:
分立元件的,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
一机多用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对啊,也想知道除硫化是什么原理

网友:
经常看”汉匀曹工“的视频,感觉技术还是可以。

网友:
看过,贵啊,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就是打磨的核心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