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戴森V8电池换电芯增容

楼主(2022-05-07):
我是用的微循环拆机三星40T,到手之后测试内阻和容量,确实是微循环的,没有衰减,6节电芯的内阻在8.19~8.41之间,20A放电的容量在3968~3991之间。

我把每节电芯的放电曲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相互之间基本就是重合的,一致性果然比那些全新的B品要好得多。下面是6节电芯的放电曲线图。

因为电池只是续航严重下降,还是蓝色灯,所以我保留了原厂的保护板,毕竟原厂的保护板比副厂的要强很多。就是钻头买错了,应该买21.5mm的,但当时连想都没想就买了21mm,结果钻完了发现电池塞不动,然后就是各种折腾,费了好一顿事才把6个孔给扩到合适的尺寸。至于电池连接部分,我用的是0.2mm紫铜带。本来想直接点焊紫铜带上去,但是发现点上去之后在焊点周围那一圈的铜带会产生明显的熔深,变得比较薄,强度不高,不需要怎么用力就能撕下来,并且还容易出现一个焊点好一个焊点差的情况,没办法,我只有单极性点焊机。使用助焊剂吧,又怕助焊剂漏到电池正极的缝隙里造成短路。思来想去,还是用镀镍钢带夹铜点焊的方法最能获得稳定的点焊质量。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焊完之后接上充电插口的线,套回外壳,亮蓝色灯,一切正常。

三星40T的容量相比于V8原装的2800mah魔力20700电池多了43%,内阻也要更低,我觉得续航应该也能获得40%左右的提升,并且发热更小,MAX模式下热保护也会来得更晚,肯定是比原装电池强不少。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

网友A:
18650有容量4千的?

网友B:
不错,焊机挺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有容量4千的?

21700 紫薯布丁

网友C:
拆的时候先从负极开始拆吗?装的时候反过来?

网友D:
原装电池比换的细一点吗?还要扩孔

网友: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啊,没有的只能用电烙铁慢慢烫

网友E:
手艺不错!买不到好电芯,工具我都有。拆装的时顺序?怕锁板,一直没敢动。

网友F:
断电换的?不会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先从负极开始拆吗?装的时候反过来?

是的,先从负极拆,装的时候先装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买不到好电芯,工具我都有。拆装的时顺序?怕锁板,一直没敢动。 ...

先从负极顺着拆,装的时候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电换的?不会锁?

不会锁,只要你在拆的时候别靠近磁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电池比换的细一点吗?还要扩孔

原装的是20700电,现在换的是21700。

网友G:
21700电池应该买22、或者21.5的钻头,因为电池的外皮是要占空间的,楼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700电池应该买22、或者21.5的钻头,因为电池的外皮是要占空间的,楼主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

所以说我现在已经重新下单买了21.5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焊机挺厉害啊

你那台超级电容点焊机不是也可以夹铜点焊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台超级电容点焊机不是也可以夹铜点焊嘛

那台大家伙啊,是找别人借来的,自己的功率小,干不动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台大家伙啊,是找别人借来的,自己的功率小,干不动铜

你分分钟就自己做一个出来了。

网友:
手动铰刀会不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