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打孔中心定位器,确实很方便

楼主(2022-05-07):
这东西在钻孔,在瓷砖墙上打孔的时候,按压打出一凹印,效果确实不错

在铁板上,瓷砖墙上都试了下,确实效果不错

网友:
就是不知道顶尖耐不耐用

网友A:
试下能不能打汽车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能不能打汽车玻璃?

可以的,铁板都打了个窝!

网友:
37一个有点贵哦。。。但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一直用钢钉加锤子。

网友:
这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这个是冲子吧

好像就是定位用的吧

网友:
一般的时候用冲子打点

网友:
我6.8买的,用了几次顶尖就不行了。

网友:
钢钉加锤子

网友:
这东西往瓷砖上用的时候要先敲敲是不是空鼓,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用这

网友:
看10楼回复不太行啊

网友:
里面应该有类似打火机螺旋槽,压缩弹簧到一定程度突然释放。

网友:
就看价钱,和耐用度了

网友:
正品钉子应该是钨钢的

网友:
拿小丝锥就可以了,本身就是尖的

网友:
37啊!不便宜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买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