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有电机的电动牙刷

楼主(2022-05-07):
该骂还是夸

网友:
这个电动牙刷的振动原理与电推子的一样,利用交变使牙刷头子来回晃动,电机就是那个电磁头。

网友:
这种振子比偏心电机快得多吧

网友:
飞利浦几百块一个的也没有电机,有电机的反倒是9块9包邮的

网友:
这是用的振子

网友:
该夸,这是真正的声波电机,也就是高频振动电机,还有一种是圆柱形电机形状的振动电机,不是单方向旋转的,是高速正反转,达到刷头震动的效果,便宜的那种是小电机带偏心轮,然后用细尼龙辊传递震动,那种震动频率低,但强度不小,容易刷破牙龈,最好不要买,最简单的分辩方法就是插牙刷头的是短金属细棒,是塑料长棍的就是旋转电机的

网友:
看来我用的就是便宜的那种了

网友:
这电机不错啊,挺好的,非得转动的才叫电机 吗

网友:
如果振动次数达到2000次以上的话,这种结构必须赞!因为这种使用寿命会比旋转电机长。

网友:
红色的是线圈,刷头架两边是磁铁。只要变换线圈极性,就动了。可以实现超高频。不过刷头架摇摆部份是易磨损品加好润滑。

网友:
好像好牙刷才是这种构造

网友:
这个比电机好,超声波震动

网友:
高频往复式都是这种结构 包括999的和1999的飞利浦 旋转的很多是用电机的 比如1999的欧乐比

网友:
这个决定寿命的部件就是磁芯上缠绕的铜丝寿命了吧

网友:
看回帖应该夸

网友:
用的是音圈振动电机,比旋转电机传动简单耐用。

网友:
振动电机,比偏心轮的实在。

网友:
看着应该是很不错的正宗货

网友:
好东西 真正 上下/左右 摆动,就行飞利浦那种方式, 如果是电机带一个偏心轮那只能扔了

网友:
买电动牙刷建议还是飞利浦吧!不为别的,至少刷头可替换的便宜还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