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奔腾电动剃须刀无力是咋回事

楼主(2022-05-07):
电池电压都充满了1.3伏。是不是电机坏了也没怎么用呀?

网友:
测测带负载电压,或者是电机碳刷快没了

网友:
裸着刀头开机试试,如果用力捏不住转轴,就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反之,就是电机有问题了。这种机子很多电机无力都是电池老化所致,拆开电池量量电池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润滑的问题可能大

网友:
碳刷磨没啦 这个电机 碳刷容易坏 你去淘宝看看 甚至有专门卖带碳刷电机盖的 就离谱

网友:
如果不缺油齿轮又不脏,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池没力可以铁锂加一个二极管,,买的飞利浦理发器二手加个铁锂,,跑起来嗷嗷的,,电机也是好电机。

网友:
外接3V电源试下

网友:
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池不行了,表现是刚冲完电有力,过两天就没力了,还一种就是电机问题,电机问题可能是轴承进水锈蚀,缺油或电刷断了

网友:
不能光看电压,就那个菜菜电池内阻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路板焊盘有虚连

网友:
觉得是电池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的,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般说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
也可能是镍镉电池记忆了

网友:
单独给电机加电看看。

网友:
外接可调电源试下

网友:
听我的,翻翻家里那种带调压开关的那种电影剩下的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