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普通家用笔记本电脑推荐

楼主(2022-05-07):
朋友家要买一个笔记本,让帮忙推荐,普通家用,孩子上网课等,不打大型游戏。要求偏轻薄点,品牌好点的,价位5000左右。
各位坛友帮忙推荐下啦。好久不关注电脑了,不知道情况。

网友A:
男孩还是女孩?
联想小新轻薄本,11代I5,集显,不到4800,玩个腾讯游戏也搓搓有余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特点皮试耐用,但是配置都很一般很一般,以后升级麻烦,换别人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男孩还是女孩?
联想小新轻薄本,11代I5,集显,不到4800,玩个腾讯游戏也搓搓有余 ...

谢谢,女孩。

网友:
联想小新可以啊,我现在用的就是,15寸的,就是不支持机械盘,不过现在好像都不怎么支持机械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女孩。

女孩建议苹果,苹果本对不玩大游戏女孩来说是最好的,颜值高性能好
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可以在官网用学生证走教育优惠,air5000多一点就能买下了。

网友B:
这要求我觉得一两千淘个二手的就爽得很了...

网友:
请问两千以内15寸二手笔记本能有什么配置?

网友:
华为的笔记本是不是很轻巧,给外甥女买了一台,不知能不能提供借鉴。

网友:
这几年默认小新,顶着5k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求我觉得一两千淘个二手的就爽得很了...

我也这么觉得,论坛秦皇岛那位的就行。但是,我们大老爷们儿的想法,和现在的小女生想法差距太大了,根本入不了她们的法眼!我觉得楼上推荐苹果

网友:
二手笔电香啊  本论坛二手奸商手里收到的  用着爽飞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孩建议苹果,苹果本对不玩大游戏女孩来说是最好的,颜值高性能好
如果是大学生的话,可以在官网用学生 ...

这个实诚,真话。

网友: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也猜不到

网友:
可以在下面这3个里面选择:(排序是我个人的选择顺序)
1. 联想小新Air14Plus英特尔酷睿i5 14英寸全面屏轻薄笔记本电脑(i5-1155G7 16G 512G 2.2K屏 MX450独显)银 ¥ 4698.00
2. 惠普HP 星14 14英寸高性能轻薄笔记本电脑(11代i5-1155G7 16G 512G )¥ 4499.00
3. 华为笔记本电脑MateBook 14 14.0英寸 酷睿i5i5-1135G7 16G 512G 锐炬显卡/2K炫丽全面屏 ¥ 5299.00

网友:
基本上,这个价位配置接近,联想性价比好,但是质量上稳定性不够我的标准(我有联想小新7000-14,键盘换过了,WIFI曾经有段时间不稳定,我拆机略为处理一下。以上也许是我个人的概率问题),惠普性价比与质量上都还可以(我小孩用惠普战66-G3, 3年了,没有出现过硬件故障,但是小孩玩游戏时间久了会自动黑屏-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散热达不到要求)。 华为的笔记本,性价比略为差,但是如果买AMD的机型,还是很香(我有2个朋友买了华为matebook14  AMD的CPU,均表示,非常不错),由于我与华为有历史关系,所以我所说关于华为的,请不要考虑。

网友:
之前推荐买了联想

网友:
建议台式机,比笔记本好用。

网友:
你这价买个笔记本加个ipad都够了

网友:
如果上网课建议来个二手的吧!新的话现在5000可以买i5 12代的轻薄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