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hp2540笔记本,怎样开启蓝牙功能?

楼主(2022-05-07):
hp2540笔记本,就是打不开蓝牙功能。系统显示,蓝牙不能系统接收。打开蓝牙设置页面,构选打开蓝牙选项。
系统显示,“设备不可用,不能保存设置”。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硬件好像都正常的没有
问题。

网友A:
我曾经有一台hp2570,蓝牙是真的不行,内置的蓝牙模块很差劲的,有点毛病很正常,建议换个无线网卡,带蓝牙的那种

网友:
好像和我的2530P差不多的一个机器,之前我的蓝牙不能用是因为蓝牙模块没安装。你的我也不知道装没装啊,卸载了蓝牙驱动重新打驱动试试

网友:
先重装驱动,不行地话可能是缺组件,建议像上面说的,买个外置的USB蓝牙模块吧...

网友:
用的什么蓝牙硬件,电脑内置的还是外置的,这种问题多数发生在USB蓝牙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有一台hp2570,蓝牙是真的不行,内置的蓝牙模块很差劲的,有点毛病很正常,建议换个无线网卡,带蓝牙 ...

我手上华硕老本子,换个无线网卡,带蓝牙的那种,换了还是蓝牙连不上,w7,按卖家屏蔽了一个金手指也不行,问卖家也没法弄好

楼主:
我的蓝牙模块是装好的,型号是BCM92070MD。从设备管理器进去看,也是正常的。电脑的任务栏也显示蓝牙图标正常。

网友:
WIN10下也不能用吗?

网友:
直接换个usb接口的

网友:
win7的蓝牙管理是有些落后,部分服务需要单独的软件,BCM92070可以装Broadcom Widcomm,把现有的驱动软件卸载,重装一下

网友:
蓝牙版本太老,软件不支持?

网友:
惠普的这个系列,蓝牙是最容易坏的,我的8470p是一个模具,同样问题,买个USB蓝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