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用USB接口写入固件时死机,最后检查是固态硬盘坏了

楼主(2022-05-07):
电脑用USB接口写入固件时死机,最后检查是固态硬盘坏了

楼主:
坏的SOT23-5的芯片丝印是578BW,不知道什么型号,暂时没有替代的,有谁知道的?

网友A:
固态一般都有3年保,这个过保了

网友B:
这都能查出来,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查出来,厉害

主要是不是修这个的,不熟悉,查这个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一般都有3年保,这个过保了

工厂买的4台机,这个已经是第二个电脑硬盘坏了,都是技嘉的

网友:
为啥要给它换固件

网友C:
多长时间了这么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长时间了这么不耐用

差不多快两年了

网友D:
应该还在保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在保把?

不保了,所以自己再搞,现在找不到磁盘,估计要开卡

网友:
把另一个电源芯片换过来测量下输出电压多少v,直接代换下就行,不必要纠结原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固态一般都有3年保,这个过保了

按出厂日期2020年3月,应该还在保。
楼主把盘自残,不给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出厂日期2020年3月,应该还在保。
楼主把盘自残,不给保了吗

当年就坏了一个,采购那边不管了,哎公司的,能救就可以,不能救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