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甲虫王风扇不转了,拆开看看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07):
甲虫王风扇不转了,拆开看,万用表测下线圈发现是通的!并没有断路,通电有轻微的嗡声,并没看到启动电容,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罩极电机,不需要电容。
特点是 结构简单,成本低,无电容,但效率低,启动扭力小。
如果轴承润滑不够,启动会困难。
拨下扇叶,如果卡涩就说明润滑不行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现在好多转型这类电机了,没转子了。转子其实很难坏基本就是启动电容容量减小。

网友:
还有嗡嗡声的话,基本加点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能确定的话就先易后难,加油润滑试试看,不行吧再查

网友:
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按2楼的操作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短路环罩极电机,拨动扇叶阻力很大,上润滑油能变好。

网友:
润滑油干了。

网友:
罩极电机,没电容,从两个方面查,先看下是否缺油卡死,加加油就行了?再看是否轴套磨损扫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罩极电机,不需要电容。
特点是 结构简单,成本低,无电容,但效率低,启动扭力小。
如果轴承润滑不够,启 ...

的确是,拆开上润滑油可以了!

网友:
加点油吧,这种罩极电机就一个线圈,能嗡嗡响就说明还通电,加点油应该就能转了,另外,加个油毡圈能使用时间长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