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公牛都是阉割的吗?

楼主(2022-05-07):
室外工作台缺个插座,破烂王处去找了个公牛插排,开关坏了线被剪了,准备接线。开盖发现进水而且生锈了,绝对是锈迹
线锈断了看断点有些不对劲,断点发白有粉末
打火机烧线皮一扯全断了
确认是铝线!地线能扯开外皮,但是断点有锈迹难不成是铁的?

完全颠覆了我对品牌的信任!
开关磁铁不吸,焊接的红蓝线不吸,看来插座里的触片是铁打的!现在市场上的插排参差不齐,公牛的插排在很多人眼里都是好东西,至少它不会用几下就松动,一个插座好几十他们是如何做到心安理得的?

网友:
不是纯铜的

网友:
公牛就是这个德行。。

网友:
会不会是假冒的?

网友:
这是假货吧,真的线比这好。

网友:
真真假假搞不清

网友:
假的吧,看着内部很粗糙

网友:
镀铜铁线
如何正确的降低成本。。。

网友:
我买的公牛基本都是这样的,大超市卖的都是假货??

网友:
我怀疑你买到假货了,我刚刚把我正在用的GN-610拆了,找了个不影响用的位置,使劲刮了两下,不是铝的,这玩意反光,真的不好拍,楼主可以对比一下细节,你要觉得不够的话,我再补几张照片

网友:
都会说你买到假货了,公牛也这样说
绝对不会承认是真牛的。

电线上有标牛吗?金属片上标牛吗?我只承认贴我真标签的那个地方是真的

网友:
估计不是真公牛,是母牛。

网友:
15年的东西呀,都是七年前的产品了

网友:
会不会是假冒的,只有上寨中的山寨才用铁线

网友:
公牛也就牌子大,不过看你这个应该不像真公牛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插孔的锈可能是山寨电器插头。那种万能充杂牌手机充电头插脚是铁的。。。

你确定这个是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啊,公牛会调查吧。。。

一般能进正规超市都是铜线的,有地牌子最多是铜线含铜量或者截面积不达标。。。

网友:
我这里的都是成型的铜板

网友:
公牛是线在里面穿的?咋感觉应该正品是铜排一次成型的呢?等会拆个看看

网友:
吓得我赶快把爱淘优惠购里面推送的最便宜的公牛拆了看看。没lz这个公牛这么low的做工呀。插孔之间都是一体纯铜的。飞线的感觉好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