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斐讯T1电容电阻

楼主(2022-05-07):
夏天到了,给斐讯T1外壳打孔散热的时候一时失手,弄掉了几个零件,如下图,电感知道是4R7,已经买了,可是红色区域内的电容和蓝色圈内的电阻具体参数不知道。

求手里有T1的坛友帮我测一下具体的参数,1000MB送上,拜谢!

网友:
电器有种热叫数码之家的人觉得它热!
我也好几次拆坏机器。
前几天拿电钻钻液晶电视后盖那个心惊胆战啊!

网友:
电容倒是没什么,随便找个10UF/10V 以上的就好。但是电阻和电感就不好搞了!

网友A:
明天我给你量一下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给你量一下告诉你

谢谢大佬

网友:
和我一样 我也是打散热孔时不小心蹭到了板子 没碰到任何原件 仅仅碰坏了一处线路 用铜线连上后开机无显示(亮白灯)刷机1%出错

网友:
电器有种热叫数码之家的人觉得它热!

网友B:
头脑一热 该在哪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脑一热 该在哪打孔??

太阳穴上来两个

网友:
查一下集成电路,看着像一个DC-DC转换电路。

网友C:
没必要折腾了,80块买个创维E900V22,性能比这个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折腾了,80块买个创维E900V22,性能比这个强多了

嗯呢,现在用的就是 t1用4K分辨率明显力不从心了,创维这个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