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先锋J35按进出盘键无反应 如何让盘仓出来

楼主(2022-05-07):
机器按进出盘键无反应,功放和收音机正常,请问论坛里的大神们如何让盘仓出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出仓按键氧化了。

网友B:
光驱有应急出仓孔,用别针一通就出来了,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孔。没有就得拆机了,放久了皮带老化,摩擦力不足,克服不了吸盘磁力,就不能出仓了。以后机子时里面一直放一张光盘,就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有应急出仓孔,用别针一通就出来了,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孔。没有就得拆机了,放久了皮带老化,摩擦力不 ...

谢谢您!这个是先锋LD没有应急出盘的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出仓按键氧化了。

谢谢您!按键正常

网友:
这个750W的标签太掉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