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IFI MINI无线路由器刷机做打印服务器,解决手机打印问题

楼主(2022-05-07):
一、原由

小孩有点毛躁,经常使用我的手机,有时正在充电也不注意,导致手机连着充电线就摔在地上,好几次了,充电头也坏了

现在是OTG的U盘能正常工作,USB-OTG的打印机不能工作了
使用的是printershawr软件

以前坏过,更换尾插总成就可以了,现在不想折腾了
找到一个几年前的newifi mini 路由大,个头小

功能不多,够用。

想用来做个无线打印。
家中的打印机的HP DeskJet 2132,没有无线功能
路由的型号是R6830

二、拆机

全卡口

主板正面

反面

电源部分
TPS54229  4.5V 至 18V 输入,2A 同步降压转换器

机子的5V、3.3V、1.8V都来自输入的12V

经典的MT7620
整合了2T2R 802.11n Wi-Fi 收发器、580MHz MIPS? 24KEc? 中央处理器 (CPU)、5 端口高速以太网络端口物理层 (Ethernet PHY)、HNAT、存储器加速器、USB2.0 主机/设备,以及多种慢速输入输出 (I/O)。
MT7620A 支持 PCIe、RGMII,适用于 AC750/AC1200 GbE 路由器/中继器产品及其他外围设备,例如 NAND、eMMC、SD-XC、I2S/PCM、2 UARTs 及更多的通用。
功能:处理器:MIPS25kec,存储:16位SDRAM到64mbytes ,运作模式:802.11b / g和ht802.11n,接口:12C,12S,SPI,UART,PCM,JTAG,MDC,MDIO,GPIO ,无线连接:usb2.0

MT7612是一款高度整合式Wi-Fi单芯片,支持866 Mbps PHY速率。它完全符合IEEE 802.11ac标准,提供高标准而功能丰富的无线连接,并可从更远的距离提供可靠稳定、具成本效益的处理能力。优化的射频架构及基频算法带来卓越的效能表现,以及可靠而低功耗的处理能力。它的智能型媒介访问控制 (MAC) 设计采用效率极高的直接内存访问 (DMA) 引擎,亦配备可减轻主处理器负荷的硬件信息处理加速器

W971GG6KB-25  华邦DDR2存储器BGA 闪存1GMb,容量是128MB

W25Q128FVSG 128M-bit闪存 华邦存储器 容量16MB

有一个没有焊接的接口,不知是不是TTL口

指示灯

复位上电后全部闪三下

其它元件

元件资料

二、刷机

先刷“不死”固件Breed,再通过breed刷固件
首先要根据路由器型号选择相应的 Breed 版本和路由器系统版本。 本次对应的版本如下:
Padavan 固件: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131MB)
可在“恩山无线论坛”下载

(一)刷入 Breed
“不死”固件Breed,是一种全新的 Bootloader,原理是Breed 在刷入固件时会自动去掉其它固件自带的 Bootloader,因此能够保证 Breed 本身是“不死”的。
具体可移步到“恩山”了解,这里只是使用。
用网线将路由器和电脑连接在一起(Newifi 的任意一个LAN口均可);
电脑WIN7,在「网络和共享中心」中,找到对应的网络,设置其为自动获取方式;

1.路由器按住 Reset 按键不松;
2.连上电源,不要松开Reset
3.等5秒以上,如果看到路由器的全部LED连闪3次,表明进入 Web 刷机模式,松开reset;
4.电脑打开浏览器(IE、chrome、360,都可),在地址里输入:192.168.1.1 即可进入路由器自带恢复模式;

5.选择文件 breed-mt7620-lenovo-y1.bin,点击恢复按钮

等待升级完成,

这个画面出来后,多等个半分钟,防止出现意外。
6.到这里Breed刷完了。

(二)刷入 Padavan 固件
接上面的继续,先拔掉路由电源
1.按住路由的reset键,不放
2.插入电源,不要松开reset键
3.等5秒后松开reset(长一点时间也没事)
4.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里输入:192.168.1.1 回车
5.输入后会显示,这个图出现了,就说明你Breed刷成功了:

6.进入 Breed 之后,选择左侧侧的「固件更新」;
在右侧的固件中选择文件;
选择下载好的固件文件
勾选“自动重启”
点:上传

7.在更新确认中点“更新”

8.等待操作完成,多等个半分钟。

Padavan固件默认:
网关:192.168.123.1
管理页面:192.168.123.1
管理账号:admin/admin
wifi密码:1234567890

电脑会自动获取新的IP,若不行,手动设置下

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里输入:192.168.23.1 回车

进入管理页面,账号密码匀为 admin

固件资料

可以到我的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_dblk5T3hKuTJfwgjimNg  提取码:im6t

三、设置桥接,连打印机

1.关掉5G
点左边“无线5GHz”
在右边“通用设置”中的“启用无线网络”中,将其关闭
点击“应用本页面设置”,
注意:每个页面设置好后都要“应用本页面设置”,不然路由不会将设置写入到配置里的!!

2.开启2.4G无线桥接
点左边“无线2.4GHz”
在右边“无线桥接”中如图设置:

3.内部网络设置
找到主路由的IP段

点左边“内部网络(LAN)”,在“DHCP服务器”标签中,关闭DHCP服务,应用设置

在“内网设置”标签中,设置一个与主路由同一网段的IP,应用设置,有提示,确定即可。

由于平时路由器是关闭,使用的时候开打,IP会自动变换,需要固定IP,但是一定要和无线网设置在一个网段,比如你的无线网的主路由的IP是192.168.10.1,桥接的路由器的IP就要设置成192.168.10.38,网关就是192.168.10.1,然后选择应用。
这时,桥接路由下的设备应该是可以通过主路由上网了,若不行请检查DNS。

4.连接打印机
通过USB连接线将打印机与路由器连接。在网络地图里面,之前的U盘标志变成了打印机标志。

5.电脑安装打印机
点击打印机图标,就会看到“华硕EZ打印机共享.exe”,需要下载这个EXE文件,下载完是压缩包,解压缩后,安装

会自动搜索网络中的打印机,搜索到,就可以成功连接打印了。

6.无线打印机的安装
选择添加打印机,选择,我需要打印机不在列表中。
选择使用TCP/IP地址这项,下一步。
设备类型选择TCP/IP设备,主机名填写之前设置的LAN IP地址。
耐心等待。搜索完没有找到设备,选择设备类型,自定义。
选择自定义,设置,确定,下一步。
到此为止,一个有线打印机就可以使用无线网络打印了。
图是WIN7的

测试USB口扫描

四、手机端安装打印机

手机下载PrintHand APP并安装

在打印机管理中,不要“扫描WIFI打印机”,因为扫不到。
“手动设置”中,指定IP(就是路由的固定IP)
选择正确的打印机驱动

打印测试正常

说明:
1.手机端不能使用扫描仪

2.在做路由桥接时,如果主路由支持5G,也可以禁用2.4G,使用5G进行桥接,方法与2.4G桥接一样。

五、完成

路由只接了电源和打印机的USB

打印机的路由的电源用了一个插线板,方便同时加电。
路由放面打印机托纸板后面,平时看不到(图是为了看到故意的)

OVER!
祝坛友们单休的周末快乐!
谢谢观赏!!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是别给小孩子玩大人的手机!单独买一部给他。我朋友是单位高管,手机让孩子拿去乱玩,结果把重要的文件给误删了,把朋友给气到哭!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刚用同样的路由同样的固件连接了一个打印机来学着搞打印机服务器,搜网上的教程做成功了,但教程没你这个详细。

网友: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搞过,和你的打印机同一型号,但我用这个无线APP并不稳定,时得时不得,现在都懒得搞了,直接换了台爱普生的打印机算了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好评

网友:
正好 有这个路由,刷过BREED了,试试打印可正常。

网友:
手头没有闲置的可以带USB的路由器。。。。。

网友:
讲解详细 很不错 很受用 感谢分享

网友:
算是旧物利用,值得庆贺

网友:
没怎么看懂,做个记号,以后用着的时候再学吧。

网友:
先设置成与主路由同网段IP,重启后将路由设置成AP模式就好了,想插哪个口插哪个口...

网友:
这个很棒,感谢分享!!

网友:
刷刷刷,秒变网络打印机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感谢楼主分享!这个路由当年的69神器。买过一个,刷了刷padavan固件就又出了。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wr703n好玩,袖珍,可以贴打印机上,做到真正的无线。

网友:
mt7620,经典不衰啊,

网友A:
楼主详细的教程,我想问最后一张打印的什么?

网友:
详细。padavan老毛子固件还是比较容易安装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详细的教程,我想问最后一张打印的什么?

就是扫描出来的,又测试打印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