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咨询各位46en的跳线问题

楼主(2022-05-07):
46en,8贴了下Intel的NW702,都是一个CE的,颗粒是好的测过了,可是不管CE跳线怎么跳,都是只认4个ce,求助各位看看是我哪没做对。

网友A:
把8个单数CE都贴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8个单数CE都贴上看看。

现在是贴满的状态 2 4 6 8不识别

网友B:
我去这板子  像粪坑里掏出来的一样   洗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板子  像粪坑里掏出来的一样   洗洗吧

没贴好,贴好了就洗

网友:
这板子贴1ce的不需要跳线啊,金泰克的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贴好,贴好了就洗

确认下主控焊好没有   看起来这个干了主控的

网友:
参考下面红圈里的跳线

网友:
贴与不贴都可以的啊,don‘t care啊,不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