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75w数显电烙铁

楼主(2022-05-07):
68元x宝买的,比论坛上的都贵很多,是不是买的智商税?这种烙铁头没见过,和我家的936不兼容呀。

楼主:
原本打算买这款,37元,便宜一半功率还大,110w,只是看着这2相插头,本来就觉得原来的黄花907的两项插头闹心,一狠心买了贵一倍的。。和黄花907相比,热的的确很快,10多秒就达到300度。

网友A:
我买东北蜜蜂佬那个,三十多块,没你这个好,所以我觉得没啥智商税。

网友B:
从煤油灯烧烤的烙铁开始,到最简单的紫铜头20W、35W内热电烙铁、再到黄花905E、907……

之后入了白菜T12,DIY了几个简易T12,从此爱上了白菜白光,走到哪里都要整2套白菜T12

网友C:
37的有链接没...可以备一个弄大焊盘,,,白光是快,但是碰到双面散热的还是有点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的有链接没...可以备一个弄大焊盘,,,白光是快,但是碰到双面散热的还是有点不够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D&_u=7utku423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的有链接没...可以备一个弄大焊盘,,,白光是快,但是碰到双面散热的还是有点不够 ...

双面散热的,我觉得还是上高频吧。百十来元弄个杂牌高频,我有这个打算,不知会不会好用

网友:
大功率可以莽一切,,,备一个看看真实功率

网友:
做工好像还可以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的有链接没...可以备一个弄大焊盘,,,白光是快,但是碰到双面散热的还是有点不够 ...

这个大面积还不如T12,比东北佬的差太多了

网友:
搞了个功能外观都差不多的安泰信 到手140+ 服役了两年,看上它耗材便宜 通用936烙铁头。他家90瓦 120瓦的款式 要是通用黄花907烙铁头就好了,原装耗材太贵 一直没下手

网友:
正泰烙铁也做

网友D:
还是高频的好用,至少烙铁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高频的好用,至少烙铁头便宜

高频的除了头子其它的不便宜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煤油灯烧烤的烙铁开始,到最简单的紫铜头20W、35W内热电烙铁、再到黄花905E、907……

之后入了白菜T12 ...

您是如何DIY了简易T12的,有现成的方案共享吗?

网友:
东西是不错,就是价格高了,有智商税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东北蜜蜂佬那个,三十多块,没你这个好,所以我觉得没啥智商税。

东北蜜蜂佬那个我也买了,感觉是一般,手柄没有软套而且线比较硬,不过多了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是如何DIY了简易T12的,有现成的方案共享吗?

给你一张Nmos管版本的T12控制板电路图,坛友以前分享的616控制板。这些配件容易搞到,Nmos拆机的大把,358可以在废旧充电器上面拆,就买个T12头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