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米家小白智能摄像机图像不正常故障处理

楼主(2022-05-07):
家里的一台米家摄像头图像一直不正常,总有一些干扰横纹、包括一些色块出现在图像上,

原因是被媳妇从高处弄到了地上,摔了一次就这样了。摇晃里边有声音,应该是什么东西掉了,导致图像不正常?为了一探究竟,还是一个字“拆”。

1、先去掉底部的橡胶垫圈,露出四条固定螺丝。

2、去掉螺丝,底盖可以很容易的打开

3、摘掉插座上的五组线,底座脱离。

4、晃了晃,里边掉下来一些东西,还好,没有发现电子元件。看来问题不大。

5、继续拆,摘掉里边的固定螺丝,拆掉电机部分。

6、拧掉固定塑料圈的两个螺丝,取下塑料圈

7、取下球头部分,来个全家福。

8、连接球头和底盖上的主板,连接APP,检查图像正常了,球头又晃了晃,没有东西掉出来,也没影响图像质量。说明掉的只是固定柱的塑料件,同时把连接插头振松了,导致图像不正常。

9、全部重装还原,最后一个螺丝没地方拧了,原因是电机座的一个固定柱碎了,我以前修过几个小米网关,固定柱碎了一片,看来是小米塑料选材问题,是个通病,一摔,螺丝刀一拧就碎。

10、重新连APP,连接图像,一切正常,用力晃荡摄像头,再也没有干扰出现,说明判断正确,就是插头震松了。

网友A: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只要是人造的,坏了就能修,只是值不值得修而已。

网友B:
米家设备质量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家设备质量行吗?

一般吧,几十个设备,用了三四年,陆续有坏的了,

网友:
塑料件损坏可能与装配时的工艺和精度有关

网友:
消耗品,坏了修修,当维修成本接近买新的时,就该换了。而且技术更新太快了

网友C:
少一个固定也影响不大,实在要就AB胶埋一个滚花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一个固定也影响不大,实在要就AB胶埋一个滚花螺母

嗯嗯, 可以这么处理,谢谢

网友(2022-07-26):
楼主小白智能摄像机雪花白屏故障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