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头端子钳子 那个质量好啊 请大神推荐一个

楼主(2022-05-07):
baidu一下,第一名是以瑟,估计是花钱滴。我想买可以换各种头滴,请大神推荐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
你要什么样的端子钳?

网友A:
iswiss ,淘宝店,天猫都有。买线切割钳口。

网友B:
各种端子都能压是想多了  不一样的端子不一样的压线钳    万能就是什么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wiss ,淘宝店,天猫都有。买线切割钳口。

iwiss的好像是浙江乐清滴,好用吗,可以配多少个头子啊。我看外国人都是china钳子不好,都说engineer的好。

网友C:
看了好多,发现这种压线钳的品种太多了,不同的头子要不同的压头,光是插簧头就好几种

网友:
看使用量和使用频率吧,要求不高随便来一套就行。。。
不要国产的话,选德国或者日本进口的,折衷一下可以台湾OPT或者宝工
查到这种,没用过,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991050953

网友:
这是个大坑,

网友D:
台湾产的比较好 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产的比较好 价格不便宜

我也觉得不便宜,那个fujiya滴算是一般滴了,也要150以上了,那个龙虾牌的才130.当然东西不一样,

不好说。我买了那个日本滴套装,不知道啥时候能到,据说是最好滴了,手工 crimptool,型号是啥子 pad-02

还是01滴,带个小盒子,不知道啥时候到。这个东西很好用,我买个两个,一个六角一个四方滴,都非常好用,

配合山寨那个德国滴快速接头,又漂亮又稳定,工作时候发热都非常均匀,我用热成像看了非常满意。不过我这个都是小电流滴,这种好多都是走信号link,一定要接触好,不考虑发热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端子都能压是想多了  不一样的端子不一样的压线钳    万能就是什么都不能 ...

我有过去75欧姆滴那种,还有从大到小那种六角滴,不过现在欧式端子模具和过去不一样了。

楼主:
大坑好啊,我就稀饭大坑,跳进去人就不会躺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好多,发现这种压线钳的品种太多了,不同的头子要不同的压头,光是插簧头就好几种 ...

要买德国滴一个就要千把块,cp超低滴

网友:
我感觉就是线切割的2549已经够用了,

网友:
前年买的线切割的 68一把  很好用  好像是IWISS  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网友:
无推荐,万恶的5M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便宜,那个fujiya滴算是一般滴了,也要150以上了,那个龙虾牌的才130.当然东西不一样,

不好 ...

fujiya滴算是一般滴了,也要150以上了,那个龙虾牌的才130

这两个都是台湾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买德国滴一个就要千把块,cp超低滴

cp是什么东东?

网友:
单位买的都是 凯尼派克,感觉还行

网友:
我买过一把IWISS 牌子的,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