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12v10a电源EPS-10邮回来都摔开了,索性打开,非完全拆解。

楼主(2022-05-07):
某鱼买的台达12v10a电源,希望大神们帮忙鉴定一下,打开包装盒子发现壳子已经摔开了,而且是无损摔开,好家伙,不是超声波的,竟然是卡扣的!电线到像模像样,是16awg的。

这个高温胶带是我加固的,原来的被我撕开后是去粘性了。

这两坨大焊锡,明显是手工后加上去的。

关键点到了,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断定是剪线电源啊,自带的这两个输出线,可以看见非常粗,除非换壳的那个16awg是假的,否则一对比那个16awg,感觉都有14awg了。

也不知道是啥电容,小白不懂。

这个啥意思,不会意思是这个电源只有3.15A的输出吧?跟10a也差太远了。

网友A:
初级三a,不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三a,不小了

见过一些65w的电源用的3A保险     250w的电源也才用6A保险

网友:
现在的氮化镓好便宜,诱骗出20v输出60-70瓦的体积好小,一充多用。

网友:
目测线和外壳是后加的,F1保险管3.15A\250V,12V8A有的...............

网友:
翻新的,壳子也是套的,

网友:
不是山寨的很不错了

网友:
用烙铁拆下屏蔽铝壳看看PCB,上面应该有型号的,根据型号可以断定多少瓦。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来做充电器的电源好多年了,具体真假也不清楚,满载时发热也挺厉害,外壳上的螺丝,后来买了一台DELL小电脑玩,配的居然也是这款电源,结果现在有2个

网友:
壳子是后加的,内芯是原装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翻新电源,正品不会用卡扣外壳。另外,这种翻新电源一般会虚标。

网友:
是这种电源好还是拆机服务器电源改的12V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新电源,正品不会用卡扣外壳。另外,这种翻新电源一般会虚标。

原来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个得拆开散热才能看到具体型号吧,台达的板,上面通常标有额定功率的数字

网友:
新壳旧板、板非台达。

网友:
剪线电源换壳翻新

网友:
最后那个3.15A是220V输入的保险丝,不是输出电流

网友:
台达做工、用料都还可以的!

网友:
换壳子的,本来的量虚增了

网友:
台达的电源拆机组装外壳的,内部质量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