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黑屏的小度在家1S播放器

楼主(2022-05-07):
上个星期,闵工拿来一个给他母亲买的小度在家1S播放器,能开机也能联网,但是屏幕太暗,隐隐约约可见图像,调整亮度不起作用。拆开机子发现,有一处有个小贴片电容附近发黑,查电容附近那个芯片,发现是背光升压芯片,用表测量发现芯片周围一个疑似升压线圈不通了。我认为更换一个升压电感就可以了,但是闵工坚持要购买芯片,于是他下单,前几天芯片回来了。先装了第一个芯片,竟然是黑屏,因为购买的芯片和原机芯片字母后缀不一样,怀疑不通用,又咨询了卖家,说是通用的,还好买了两个。拆下第一个,装上第二个同型号的芯片,此时还没有拆掉发黑的贴片电容和不通的升压电感。装上第二个芯片,检查无误后通电,发现开机还是原故障,暗屏。由此证明,本人判断正确,果断拆掉发黑的贴片电容,拆下不通的升压电感,更换了一个升压电感。试机,故障修复。

这是背面

机器型号

前年冬天拆过一个,该机拆机方法是先撕掉这塑胶条,下面有螺丝,底部总共有四颗。上面和左右都是卡扣

拆开的样子

这应该是数字功放芯片,现在的数字功放芯片基本上的特征都是有两个大电感

这个6脚的芯片如果不用带灯的放大镜,根本看不到型号。这个还是在西安的时候看人家修理EVD的师傅用,咱也买了一个,挺好用的。

散热片下面那个小电容周围发黑了,由此判断此电容应该坏了

修好后的样子

播放视频的时候亮度还不错
至此维修结束

众诚数码科技维修中心
2022.5.7

网友:
这个算是明显的故障,检漏成功

网友:
维修重在细节。

网友:
二手市场近来很多小度视频版

网友:
佩服。。。我是搞不来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损坏的位置一样,之前看见不止一个人损坏的,详情看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2429-1-1.html,往后翻一页,还能看见别人修的过程

网友:
电感不通,升压芯片肯定不工作的

网友:
小度在家1S播放器几百元,感觉不如买个电视

网友A:
楼主维修放大镜的型号和价格可否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放大镜的型号和价格可否共享下?

在西安轻工万年市场那儿维修EVD哪家买的,20元一个。挺好用,后来在网上买了一个大的,效果不行

网友:
试试改个电池进去变成移动版的。

网友(2024-11-28):
那天淘个来玩下,试试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