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一边无声的麦博多媒体音响 microlab A-6300

楼主(2022-05-07):
月初合作的张总差人送来两套多媒体音响,说是声音不正常。经检查其中一个正常,另一个就是这个麦博的再试机的时候发现没有低音,根据经验得知,应该是电位器问题。拆开检查发现果然是低音电位器有问题,根据我的维修习惯,将三个电位器全部换新,装机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整机全貌,该机采用电路和音箱分离,虽然成本增加,但是该机音质在同类机型中还是挺不错的。十年前就修过这个型号的麦博多媒体低音炮音响

这是背面

侧面就是该机的重低音喇叭,在常见的低音炮音响中的低音扬声器基本上都是4寸也就是100毫米或者5寸130毫米,而该机竟然采用6.5寸165毫米扬声器,难怪该机音质比其他低音炮好听

这是该机型号,而且该机采用了专业功放才使用的电源保险丝专用插座,以方便用户更换保险丝

拆开的样子,散热片很大

原机的电位器

一般低音炮采用的都是国产的D2030或者D2030A芯片,但是该机采用的是疑似原装的法国汤姆逊公司芯片TDA2030A

看看这散热片多大

这是主板,也比普通常见的低音炮主板大得多

这是我的手与主板的对比

这是用柴油打火机与该机散热片的对比,虽然该机比其他低音炮贵,但是对于重视音质的发烧友来说,该机还是值得购买的

该机的电源变压器和常见的一样,有些小了,也许是为了控制成本的原因吧

众诚数码科技维修中心
2022.5.7

网友:
外置好 我有个老创新5.1 变压器是外置的 老大一个 可惜只剩一个低音和两个卫星箱了

网友A:
我这个小对箱都想把里面的板子掏出来

网友B:
这个帖子说的非常详细,图片也很清楚

网友:
这个确实比一般的麦博多媒体音响都要好一些。

网友C:
200多的音响很少用分离式

网友D:
功放电路与普通2.1音箱与异,只是被独立出来了,增加“高级感”,不知音质如何?就我的经验而言听过几个2.1的箱子,解析力不行,混杂不堪细节都还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小对箱都想把里面的板子掏出来

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把板子取出来单独组装一个外壳,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说的非常详细,图片也很清楚

感谢先生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多的音响很少用分离式

确实如此,现在一百多的那些所谓的漫步者,基本上都是4寸的低音喇叭,音质仅仅能听,更别说那些杂牌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放电路与普通2.1音箱与异,只是被独立出来了,增加“高级感”,不知音质如何?就我的经验而言听过 ...

音质相对于同类低音炮来说还是有提升,如果拿功放来比的话,呵呵,肯定比不过的。

网友E:
这是老货了,现在都是用贴片电阻电容了,板子也是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老货了,现在都是用贴片电阻电容了,板子也是小板。

老货好折腾,贴片电容电阻跑电路看着眼睛疼

网友(2022-07-23):
机器漂亮,用料实在。。。。。

网友(2023-03-08):
接修一个A-6330,一个声道无声音。从两个声道2030的1脚一直短接接到4558的3、5脚,没有异常,测音量电位器,有一路断路。再测三个电位器都有异常。解体两个B50K,都是碳膜与引脚处开路,不能动焊就没有办法了。本想将两个好的拚成一个,等装好再测,一路又开了。